[电路/定理] 两个NE555电路组合在一起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4-05-08):
我把两个分别调试正常的NE555电路组合在一起后出现问题,
如图中所示的两个NE555电路分别分开调试的时候是正常的,然后我把它们连在一起组合在一个电路就不正常了。具体表现在上电一瞬间,U1单元自己工作一小会,然后就是只是U2单元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异常。

上图中绿色圈内的电路为增加的,其它部分与图1的电路一样,原来希望按下S1接通12V后U1单元电路输出低电平一段时间,断开S1后U2单元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如此反复。现在的情况是:上电瞬间U1单元会输出低电平一小会,时间好像不是设定的需要的时间。然后电路就异常,S1接通或者断开,U2单元都会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并且反复,接通和断开都会输出!!

楼主:
如果在信号 输入端加二极管进行隔离的话要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信号 输入端加二极管进行隔离的话要怎么弄??

如果在信号 输入端加二极管进行隔离的话,可以如图进行。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信号 输入端加二极管进行隔离的话,可以如图进行。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行不行,谢谢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B:
重点是R5不要下拉,导致触发过于灵敏,且时间变短(与预想的不同)!!!

网友B:
电容前随便加个电阻就可以最好是下拉:4.7K-33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