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IWDT 独立看门狗配置

楼主(2024-05-09):
步骤 1:设置 SYSCTRL_APBEN1.IWDT 为 1,使能 IWDT 的配置时钟;
步骤 2: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CCCC,启动 IWDT;
步骤 3: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5555,解除 IWDT 寄存器锁定功能;
步骤 4: 配置 IWDT_CR,配置看门狗计数时钟与 RC10K 振荡器的预分频值、溢出后动作、深度休眠模式下是否自动暂停;
步骤 5: 配置 IWDT_ARR,配置看门狗的溢出周期;
步骤 6:等待 IWDT_SR.ARRF 和 IWDT_SR.CRF 变为 0,等待重载值和 CR 寄存器更新完成;
步骤 7: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AAAA,加载 ARR 到 IWDT 计数器。

网友A:
窗口看门狗与独立看门狗有什么区别?

网友B(点评):
喂狗时间上不一样

网友C:
独立看门狗配置有具体的程序源码吗?

网友D(点评):
官网有的

网友D:
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E:
独立看门狗比较简单

网友F:
步骤很详细

网友G:
对程序的抗干扰性有一定帮助

网友H:
楼主如果有更详细的配置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B:
单片机经常需要用到看门狗

网友I:
忘记喂狗就直接复位

网友J:
看门狗很实用

网友K:
写入值都是固定的

网友L:
要计算具体的时长才可以保障喂狗时间

网友M(2024-08-17):
如何使能、配置和启动IW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