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IWDT 窗口看门狗配置

楼主(2024-05-09):
步骤 1:设置 SYSCTRL_APBEN1.IWDT 为 1,使能 IWDT 的配置时钟;
步骤 2: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CCCC,启动 IWDT;
步骤 3: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5555,解除 IWDT 寄存器锁定功能;
步骤 4:  配置 IWDT_CR,配置看门狗计数时钟与 RC10K 振荡器的预分频值、溢出后动作、深度休眠模式下是否 自动暂停;
步骤 5:配置 IWDT_ARR,配置看门狗的重载值;
步骤 6:配置 IWDT_WINR,配置窗口大小,注意 IWDT_WINR 必须小于 IWDT_ARR 重载值;
步骤 7:等待 IWDT_SR.ARRF、IWDT_SR.WINRF 和 IWDT_SR.CRF 变为 0,等待重载值、窗口寄存器和 CR 寄存
步骤 8:向 IWDT_KR 寄存器写入 0xAAAA,加载 ARR 到 IWDT 计数器。

网友A:
窗口看门狗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
窗口看门狗配置过程有了,具体程序实现由相关的源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窗口看门狗配置过程有了,具体程序实现由相关的源码吗?

代码例程请参考CW32标准LIB的examples中的IWDT目录。

网友D:
一般用独立看门狗就够了

网友E:
需要及时喂狗

网友F:
窗口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喂狗

网友G:
与独立看门狗什么区别,好像更复杂一点

网友H:
ARR 到 IWDT 计数器指令需要汇编嘛?

网友I:
可以直接用固件库进行开发吗

网友J:
看门狗比较简单,没几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