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低功耗应用

楼主(2024-05-09):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运行,包括 ARM®Cortex®-M0+ 内核外设,比如 NVIC、SysTick 等外设。休眠模式的功耗低于运行模式。
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关闭,低速时钟保持状态不变,部分外设可以配置为继续运行,NVIC中断处理仍然工作。深度休眠模式的功耗远小于休眠模式。

网友A: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运行?停止运行还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运行?停止运行还能工作?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主要是ARM内核暂时无法进行取指、译码、执行等操作。但MCU的其它外设,比如:RTC、GPIO、ADC、DMA等,只要各外设的时钟存在,自然可以独立于ARM内核,继续工作。

网友C:
在低功耗产品设计中一般都会在空闲时间进入休眠或睡眠模式。

网友D:
进入休眠后应该可以使用外部中断进行唤醒的,整体设计原理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E:
电池产品会经常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F:
有代码例程吗

网友G:
低功耗是CW32的优势

网友H:
CW32的低功耗可以达到多少uA?

网友I:
有些产品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J:
需要结合硬件电路降低功耗

网友K:
对电池续航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