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

楼主(2024-05-09):
AHB 总线时钟 HCLK 和 APB 总线时钟 PCLK,可以根据需要关闭
关闭与唤醒无关的外设的时钟
- AH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SYSCTRL_AHBEN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1,SYSCTRL_APBEN1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2,SYSCTRL_APBEN2

网友A:
是不是关闭时钟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功耗

网友C:
AHB与APB的总线区别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HB与APB的总线区别在哪里

AHB(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系统总线和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外围总线

网友E:
没关过,一般不用的时候就默认

网友F:
时钟总线都是一样的嘛?

网友G:
为什么要关闭时钟?为什么了功耗吗

网友H:
没特意关过,学习一下

网友I:
什么时候需要关闭没说,一般都没操作过这个

网友J:
能不能通过库函数操作,寄存器操作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