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数字信号处理中的采样是什么?

楼主(2024-05-09):
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采样(sampling)是指把时间域或空间域的连续量转化成离散量的过程;或是将连续时间信号转换为离散时间信号的过程;在音频处理领域,也指把模拟音频转成数字音频的过程。采样是每隔一定的时间测量一次声音信号的幅值,把时间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时间离散、幅值连续的采样信号;这个过程就是利用采样脉冲序列,从信号中抽取一系列离散值,使之成为采样信号,采样信号常用于数字化通信、移动通信、音频处理、数据采集等领域。

网友A:
模拟世界到数字世界的转换过程。

网友B: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采样是指将连续时间域的信号转换为离散时间域的过程

网友C:
采样是将连续信号在时间上进行离散化,以便在数字系统中进行处理和表示

网友D:
在采样过程中,连续时间域的信号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采样周期)进行测量和记录,得到一系列离散的采样值。这些采样值表示了在每个采样时刻信号的幅值

网友E:
采样过程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x(n) = x(t)|t=nT,其中x(n)表示第n个采样时刻的采样值,x(t)表示连续时间域信号在时刻t的幅值,T表示采样周期

网友F:
采样的目的是将连续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以便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2024-06-08):
其实通过采样,我们可以将信号进行数字化表示,方便进行存储、传输和处理

网友H: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采样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它为后续的数字滤波、频谱分析、压缩等处理提供了基础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采样过程中的采样频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采样频率是指每秒钟进行的采样次数,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表示

网友J:
采样频率需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两倍,以避免采样失真和混叠现象

网友K:
总之,采样是将连续时间域信号转换为离散时间域信号的过程,为数字信号处理提供了基础

网友L(2025-09-20):
数字信号处理中的采样是将连续时间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时间信号的过程。按固定时间间隔(采样周期)抽取模拟信号的瞬时值,得到离散样本序列。采样需遵循奈奎斯特准则,即采样频率至少为信号最高频率的 2 倍,以避免混叠失真,为后续数字化处理奠定基础。

网友M:
数字信号处理中的采样是将连续时间信号转换为离散时间信号的过程。按一定时间间隔抽取连续信号的瞬时值,得到离散样本序列。采样需遵循奈奎斯特准则,即采样频率至少为信号最高频率的 2 倍,否则会导致混叠失真,无法准确还原原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