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学串口屏可以做什么简单的作品

楼主(2024-05-09):
学习串口屏(通常指的是通过串行接口(如UART、SPI等)与微控制器通信的显示屏)后,你可以制作多种简单的作品。以下是一些建议的作品:

数字时钟:
使用串口屏显示当前的时间(小时、分钟、秒)。
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时间(虽然这通常会在微控制器上实现,但串口屏可以显示调整界面)。
温度监控器:
连接温度传感器(如DS18B20)到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读取温度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屏。
串口屏显示实时温度。
简易计数器:
使用按键或触摸屏增加或减少计数器值。
串口屏显示计数器的当前值。
简单菜单系统:
设计一个菜单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按键或触摸屏选择不同的选项。
每个选项可以执行简单的任务(如显示一条消息、改变屏幕背景色等)。
电子公告板:
串口屏显示滚动或静态的文本消息。
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程序来更新显示的消息。
简易遥控器界面:
如果你的串口屏支持触摸输入,你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遥控器界面。
用户可以在屏幕上选择不同的“按钮”来控制外部设备(如LED灯、电机等)。
数据图表显示:
如果串口屏支持图形显示,你可以使用它来显示简单的数据图表(如折线图、柱状图)。
这可以用于显示传感器数据的趋势。
实时监控系统:
连接多个传感器到微控制器,并通过串口屏显示它们的数据。
例如,你可以显示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
简单游戏:
虽然串口屏可能不适合复杂的图形游戏,但你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文本或基于图标的游戏。
例如,猜数字游戏、简单的迷宫游戏等。
DIY工具或设备的信息显示:
如果你正在制作一个DIY工具或设备(如3D打印机、CNC机床等),你可以使用串口屏来显示其状态信息(如当前速度、剩余时间、错误代码等)。
每个项目都会涉及到硬件连接、微控制器的编程以及串口屏的配置和显示编程。如果你熟悉C或C++编程以及微控制器的使用(如Arduino、STM32等),那么这些项目应该相对容易实现。

网友A:
请问用哪家的屏呢?

网友B:
我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做过一款医疗产品,组态屏,用着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做过一款医疗产品,组态屏,用着很方便。

用过迪文和大彩的做过串口屏,觉得也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