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D32H7系列的外部SRAM读写 EXM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4-05-09):
EXMC初始化之后,对外部SRAM的操作没有效果,以下是代码部分(nor_region传的是EXMC_BANK0_NORSRAM_REGION0)。
请大佬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void exmc_norflash_init(uint32_t nor_region)
{
    exmc_norsram_parameter_struct nor_init_struct;
    exmc_norsram_timing_parameter_struct nor_timing_init_struct;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gpio_deinit(GPIOF);
        gpio_deinit(GPIOG);
        exmc_norsram_deinit(nor_region);

    /* EXMC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XMC);

    /* GPIO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 configure GPIO D[0-15]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configure GPIO A[0-23]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configure NOE NWE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configure NBL0-1 */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configure EXMC NE0*/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7);

        /* configure CLK and NWAIT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3 |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3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3 | GPIO_PIN_6);

        exmc_norsram_struct_para_init(&nor_init_struct);

    nor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ccess_mode = EXMC_ACCESS_MODE_A;
    nor_timing_init_struct.syn_data_latency = EXMC_DATALAT_6_CLK;
    nor_timing_init_struct.syn_clk_division = EXMC_SYN_CLOCK_RATIO_6_CLK;
    nor_timing_init_struct.bus_latency = 5;
    nor_timing_init_struct.asyn_data_setuptime = 80;
    nor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holdtime = 10;
    nor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setuptime = 10;

    /* configure EXMC bus parameters */
    nor_init_struct.norsram_region = nor_region;
        nor_init_struct.address_data_mux = DISABLE;
        nor_init_struct.memory_type = EXMC_MEMORY_TYPE_SRAM;
        nor_init_struct.databus_width = EXMC_NOR_DATABUS_WIDTH_16B;
        nor_init_struct.burst_mode = DISABLE;
        nor_init_struct.nwait_polarity = EXMC_NWAIT_POLARITY_LOW;

        nor_init_struct.nwait_config = EXMC_NWAIT_CONFIG_BEFORE;
        nor_init_struct.memory_write = ENABLE;
        nor_init_struct.nwait_signal = DISABLE;
        nor_init_struct.extended_mode = DISABLE;
        nor_init_struct.asyn_wait = DISABLE;
        nor_init_struct.write_mode = EXMC_ASYN_WRITE;
        nor_init_struct.cram_page_size = EXMC_CRAM_AUTO_SPLIT;
    nor_init_struct.read_write_timing = &nor_timing_init_struct;
    nor_init_struct.write_timing = &nor_timing_init_struct;

    exmc_norsram_init(&nor_init_struct);

    exmc_norsram_enable(nor_region);
}

网友A:
你读写SRAM,为什么不用EXMC下的SRAM例程,你这个大致看着像是nor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写SRAM,为什么不用EXMC下的SRAM例程,你这个大致看着像是nor的例程

就是用的官方案例,做了稍微修改,但是没效果

@sagade :并没有,感觉是板子有点问题
没仔细看,看到nor_region还以为是nor的例程,读写测试通不过?

网友B:
检查下硬件又没问题

网友C(2024-06-25):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5-05-16):
exmc传输现在正常了吗

网友E:
GPIO配置有问题。

网友F:
所有与外部SRAM相关的GPIO引脚是否都正确配置了复用功能,并且复用功能选择正确

网友G:
检查是否有遗漏的引脚未配置,或配置了错误的复用功能。

网友G:
将GPIO引脚的模式设置为复用功能模式。

网友H:
检查nor_timing_init_struct中的时序参数是否与外部SRAM的规格书匹配。

网友I:
nor_init_struct.memory_type设置为EXMC_MEMORY_TYPE_SRAM,因为你在操作SRAM。

网友J:
检查databus_width是否与外部SRAM的数据总线宽度匹配(如16位或8位)。

网友K:
检查SRAM电源与复位。

网友L:
在配置GPIO和EXMC之前,是否已经正确使能了相关时钟如RCU_EXMC、RCU_GPIOB等。

网友M:
检查EXMC是否有错误标志被置位。

网友N:
输出类型应设置为推挽输出,速度应足够高。

网友O:
在初始化EXMC之前,确保所有相关的GPIO已经正确配置并初始化完成。

网友P:
检查外部SRAM的物理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以及电源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