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手里有最新的充电桩的通讯协议?

楼主(2024-05-09):
如题,交流桩和直流桩与车辆的通讯协议,哪位手里有,分享一下,谢谢!

                                tyw  注

tyw
慢慢啃

楼主:
哇,你简直就是万能的文库啊。

楼主:
GBT27930手里有,这个应该不是最新的,毕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你简直就是万能的文库啊。

感觉T叔的文库比网上搜的还要多!

在此也问下T叔,我正向搞FOC电机驱动,还要读旋转变压器的角度信息,找到的有用资料不多,T叔是否有资料和例程可以提供给我学习一下?万分感谢T叔!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B:
严重怀疑老T叔是个机器人,而且是自动下载机器人,下载了互联网的所有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T叔的文库比网上搜的还要多!

在此也问下T叔,我正向搞FOC电机驱动,还要读旋转变压器的角度信息,找 ...

请教一下,你开发的电机驱动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旋变?一般不都是用光学编码器的吗?

网友D:
有没有充电桩内部各功能电路相关资料

             tyw  注

tyw
很少有人抛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开发的电机驱动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旋变?一般不都是用光学编码器的吗? ...

电机用途很多啊,有的电机有带旋变的,旋变寿命、可靠性不是一般的编码器可比的,所以有些地方就要用带旋变的电机。某宝的单个旋变大部分都超过200元,比光电编码贵得多,这么贵还有市场,说明不一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觉T叔的文库比网上搜的还要多!

在此也问下T叔,我正向搞FOC电机驱动,还要读旋转变压器的角度信息,找 ...

真是膜拜T叔,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E: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F:
真是膜拜T叔,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G:
膜拜T叔,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