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LAN7800网口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4-05-09):
lan7800  linux4.4.x环境下  驱动正常加载   链路能正常通信   但是网口的指示灯不工作   原理图查了没啥问题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链路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LAN7800数据手册9.3 PHY LED寄存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路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LAN7800数据手册9.3 PHY LED寄存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

感谢回复,链路接的百兆交换机,能正常获取到IP,正常ping通外网,LED就是出厂默认的工作状态还需要设置什么吗?要怎么设置。之前通过ethtool命令去写OTP试过,行不通报错。

网友A:
EEPROM里的LED配置确认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里的LED配置确认过了吗?

没用E²

网友B:
看一下LED寄存器的输出方式是不是没有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LED寄存器的输出方式是不是没有配对

没用到EEPROM,要怎么配寄存器

网友A:
没用EEPROM的话, 那OTP存储器的内容看了吗?如果LED配置没问题,建议检查板子有没有虚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EEPROM的话, 那OTP存储器的内容看了吗?如果LED配置没问题,建议检查板子有没有虚焊等。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