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佬解答一下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谢谢

楼主(2024-05-09):
这个电路R5前接的是交流信号,同相端接直流的作用是什么呢?求求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adc不能负压

@athlon64fx :你俩是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不能负压,才设置了这个偏置
输出有1.67V的偏置,不是负压

网友B:
不好理解电路的真实意图,除非告知这个电路用在哪里,或者作什么用,才可能分析出这样做(给运放加上一个偏置电压)的必要性。

网友C:
这不就是个减法器,只不过加了个电容来滤波,同向接直流会让运放输出有一个固定偏置

网友D:
将输入衰减为0.5倍,并且电压便宜2.5V,一般用于交流信号检测,比如交流电电压、电流检测、声音输入检测等等。

网友E:
可以看到,同向端的参考电压是5/3*1=1.67V左右,作为参考电压,输出的信号以这个1.67V为参考点(也就是交流信号以这个点为"0“伏上下正弦;R5前端输入的交流信号峰峰值比较大,(R5和R7参数)衰减一半后,信号峰峰值落在CPU的ADC管脚采样0-3.3V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