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A0 IAR ymodem协议下载程序后卡死

楼主(2024-05-09):
使用官网2.2.0版本库,烧录iap_ymodem_boot例程,并生成iap_ymodem_app例程bin文件
程序运行后,按下‘1’进入Download,通过Xshell以ymodem协议发送bin文件,串口成功打印“Download completed!”
然后无论是按下‘3’跳转到app程序后,程序不运行,硬件复位后也卡死

网友A:
真的吗?136用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136用的挺好

是的 我目前遇到了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按你说的 我去看看136的例程 对比一下F4A0

楼主:
调试发现bin文件成功写入flash中,但是跳转时触发Reset_Handler,导致会在boot程序中无限重启

网友A:
先保证不要有外部或者内部看门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发现bin文件成功写入flash中,但是跳转时触发Reset_Handler,导致会在boot程序中无限重启

先使用内部时钟,跑最小系统

楼主:
已解决,感谢技术支持。
按照以上步骤,修改boot文件和app文件的sct文件

网友B:
硬件时钟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C:
IAP允许在设备运行时更新其程序代码。如果IAP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下载后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确保你正确烧录了iap_ymodem_boot例程,并生成了正确的iap_ymodem_app例程bin文件。

网友D:
可能是程序代码本身存在问题。检查你的程序代码

网友E:
查看日志和错误信息

网友F:
是通过调试模式看到单片机卡死?

网友G:
有可能是跳转到APP程序的地址对不上,然后卡死、

网友H:
APP代码有问题?直接烧的例程?

网友I(2024-06-28):
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J:
这是没配置吧

网友K(2024-08-28):
当跳转到应用程序时,MCU需要知道新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网友L(2025-01-30):
硬件复位后也卡死,是不是没初始化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