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H5228 DCDC 6.5-75V LED升降压恒流芯片IC,支持12V24V36V48V60V PWM、模拟和数转模调光

楼主(2024-05-09):
V2, V6, H5, 5V, 48V, PWM
PWM(脉冲宽度调制)、模拟和数转模调光DCDC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涉及多个方面。
首先,对于PWM调光,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控制脉冲的宽度来调节LED的亮度。具体来说,当PWM信号为高电平时,LED亮起;当PWM信号为低电平时,LED熄灭。通过改变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即脉冲宽度),可以调节LED的平均亮度。这种调光方式具有响应速度快、精度高等优点。
模拟调光则是通过直接控制电流或电压的大小来调节LED的亮度。这种方式通常需要一个可调电阻或电压源来实现,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或电压的大小,可以线性地调节LED的亮度2。
数转模调光则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来进行调光。具体来说,数字信号通常表示一个离散的亮度级别,而模拟信号则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电压或电流。通过数模转换器(DAC)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利用模拟调光的方法来控制LED的亮度。
对于DCDC电源管理芯片,其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控制开关组件的开通和关闭来传输能量。DCDC芯片内部通常包括振荡器、PWM比较器、限流比较器、过流比较器等电路模块。振荡器为电路提供方波,PWM比较器则根据控制电压和斜波电压的交点来生成PWM信号,从而控制开关组件的开通和关闭。限流比较器和过流比较器则用于保护电路,防止电流过大而损坏设备。
H5228 DCDC 6.5-75V LED升降压恒流芯片IC,支持12V24V36V48V60V PWM、模拟和数转模调光
产品描述
H5228 是款调光特性良好的宽范围调光比且无频闪调光的 LED 恒流驱动器。支持降压、升压和升降压拓扑的应用,具有 6.5~75V 宽输入工作电压范围,采用连续电流模式(CCM)为高亮度 LED 供电。调光深度可调很低,在低亮负载的调整率和一致性都很好。H5228 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流效果,输出电流恒流精度≤±3%,负载调整<±1%,可以轻松满足宽输入出电压的应用需求,全程调光无频闪。H5228 通过 DIM 端口 PWM 端口和 LD 端口
调光,DIM 端口实现 PWM 信号在芯片内部转换模拟调节脚。DIM 端口调光支持高辉度应用,支持 100Hz 以上的调光频率,分辨率超过 100:1,且调光全程无频闪,当有需要更深调光比的时候,DIM 端口和 PWM 端口配合使用,可以达到最大 10000:1 调光比。LD 端口支持 0.2V到 2.5V 电平范围的模拟调光。LD 端口接电容到地,可以设置软启动时间。DIM、PWM、LD、UVLO 管脚内置上拉,VFB管脚内置下拉,不使用时可以悬空。芯片的输
出电流通过 ISENSEN 对 VIN2 端口的检流电阻来设定,更变检测电阻位置可支持共阳接法。
芯片采用 ESOP-16 脚位封装。
产品特征
 支持降压、升压、升降压三种拓扑结构
 支持 PWM 转模拟/PWM 调光/模拟调光
 支持 100:1 的 PWM 转模拟调光比
 支持 10000:1 双路混合调光
 支持 10:1 模拟调光
 支持调光频率超过 32K
 真正无频闪调光
 内置 80V 的 LDO 供电
 支持 6.5~75V 宽电压输入
 固定工作频率 130KHz
 最高转换效率可>95%
 恒流精度≤±3%
 负载调整率<±1%
 低待机功耗
 支持软启动
 支持可设置的输入欠压保护
 支持可设置的输出过压保护
典型应用
 智能照明
 Dali 调光
 0~10V 调光
 摄影灯照明
 补光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