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材料选用需关注的基材特性

楼主(2024-05-10):
1.玻璃转化温度(Tg)

当温度升高到某一区域时,由“玻璃态”转化为“橡胶态”,此时对应的温度 称为该板的玻璃化温度(Tg)。

通常Tg≥150℃,称为中Tg板材,Tg≥170℃,称作高Tg板材。对于层数多,厚度厚和面积大的高性能板,在焊接时,需要更多的热量,才能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如果采用常规PCB的焊接温度和焊接时间,造成“虚焊”的几率会增大。

因此这类板对比常规PCB应具有更好的耐热性能或更高的Tg温度。基板的Tg提高了,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会提高和改善,这对加工高密度高多层板非常关键。

楼主:
2.热分解温度(TD)
指由于热作用而产生热分解反应的温度。TD值也是衡量板材耐热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高 TD 材料适合高温环境,减少基材分解的风险。

楼主:
3.热膨胀系数(CTE)
描述板材受热或冷却时膨胀或收缩的一个百分比率,其单位温度上升引起基材尺寸的线性变化。基材在X、Y轴方向受玻璃布的钳制,CTE不大,普遍的膨胀系数在13-17之间。主要是关注板厚Z轴方向。Z轴CTE采用热机分析法来测量。
a1-CTE:TG以下热膨胀系数,标准最高为60ppm/ ℃
a2-CTE:TG以上热膨胀系数,标准最高为300ppm/ ℃

楼主:
4.介电常数(DK)
表示材料的导电性。我们常用的PCB介质是FR4材料的,相对空气的介电常数是3.8-4.8。这个介电常数是会随温度变化的,在0-70 ℃的温度范围内,其最大变化范围可以达到20%。介电常数的变化会导致线路延时10%的变化,温度越高,延时越大。
介电常数还会随信号频率变化,频率越高介电常数越小。

楼主:
5.介质损耗(DF)
电介质材料在交变电场作用下,由于发热而消耗的能量称之谓介质损耗,通常以介质损耗因数tanδ表示。Er和tanδ是成正比的;Df值越低,其能量损耗越小,这对高频信号来说非常重要。

楼主:
6.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又称为热传导系数,热传导率。它表示物质热传导性能的物理量。是指当等温面垂直距离为1米,其温度差为1 ℃时,由于热传导而在1小时内穿过1平方米面积的热量(千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