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泪滴不按规则加

楼主(2024-05-10):
泪滴加了,没按规则避让0.2mm是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DRC规格里面有限制,改一下规则,右击可以查看是什么规则冲突

网友B:
规则中“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未选中,Polygons Actions手动repour一下。

网友C:
重新生成一下覆铜呢?也算是变相解决了一下,一般覆铜是最后进行的

网友D:
覆铜都是最后一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