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基于MAX17043

楼主(2024-05-10):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stm32f103c8t6玩过MAX17043电量检测模块的,在网上找了个案列但是不行改了多都没有成功,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fN_N.png

网友A:
硬件故障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捕获 STM32 和 MAX17043 之间的通信数据。

网友C: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有时复位电路的问题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D:
是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E:
查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捕获 STM32 和 MAX17043 之间的通信数据。

用了,有数据,但是读出结果是不对的,一直没有变化,接不接max17043都没有变化

楼主:
数据手册那部分。都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