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计时器抖动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4-05-15):
pi, gp, TI, IO, GPIO
我用M487的TIMER产生了一个10kHz的周期性的中断,TIMER用的是外部晶振触发,我在每次中断进入的时候反转一个GPIO位,然后在示波器上观测这个GPIO位,发现相邻边沿之间有大约200ns的抖动,请问这个抖动主要是由于晶振的抖动引起的吗?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网友A(2024-06-18):
在您描述的情况下,产生的中断信号有大约200ns的抖动,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晶振的抖动、定时器的精度、中断处理的延迟等

网友B:
晶振的稳定性和精度会直接影响到定时器的准确性。如果晶振本身存在抖动或者频率不稳定,那么定时器产生的中断信号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C:
定时器的精度和分辨率也会影响到中断信号的稳定性。如果定时器的计数精度不够高或者存在漂移,那么产生的中断信号可能会有一定的抖动

网友D:
中断处理的延迟也可能导致中断信号的抖动。如果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不稳定或者受到其他中断的影响,那么中断信号的触发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

网友E:
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也可能对中断信号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确保电路板的设计良好,地线和电源线的布局合理,可以减少这种干扰

网友F:
其实可以检查定时器的配置和精度,确保定时器的工作正常

网友G:
建议优化中断处理程序,减少中断处理的延迟

网友H:
一般来说,可以检查电路板的设计和布局,确保电路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I:
抖动的话可能是环境干扰了吧

网友J:
周围有强磁模式吗?如果没有的话,再看看电源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