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设置为Mass Storage Device

楼主(2024-05-16):
想请问MA35D1是否能设置为,被PC端视为Mass Storage Device的设定?

在 Buildroot menuconfig 有看到一些设定,具体该如何实现? 有无Sample Code可参考?

网友A:
请参考牛卧堂上相同的问题的回复

网友B(2024-07-18):
要将MA35D1设置为Mass Storage Device(大容量存储设备),你需要在Buildroot配置中启用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的支持,并编写相应的代码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C:
进入Buildroot目录并运行make menuconfig。Target packages -> Hardware handling -> USB support -> usbutils(可选,用于调试)Target packages -> Filesystem and flash utilities -> usb_storage Kernel ->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网友D:
你需要编写一个USB Gadget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将MA35D1配置为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网友E:
编译Buildroot并生成根文件系统。将生成的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录到MA35D1开发板上。

网友F:
将MA35D1连接到PC,并检查设备是否被识别为大容量存储设备。

网友G:
实际的实现可能需要更多的细节和错误处理。你可以参考Linux内核中的USB Gadget示例代码和文档,以及Buildroot的相关文档和社区资源。

网友H: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指导或示例代码,建议查阅MA35D1的官方文档和社区论坛

网友I:
这是什么设置?设置大容量设备?

网友J:
话说这种配置官方是有例程操作的吗?

网友K:
一般这都要修改底层函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