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在使用MSPM0G3507 开发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10):
在用UniFlash工具烧录了不正确的hex文件后,再次debug或连接时就报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614 @ 0x0) The target indicates there is an error condition from a previous SWD  request. Clear the error the condition, and try the SWD request again. (Emulation package 12.7.0.00130)

请问该如何解决? 挺着急的。

网友A:
重新上电试一下呢?理论上即使烧了错误的程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烧写的程序刚好把SWD接口配成其他功能了。

网友B:
感觉像是错误的程序复用了SWD接口。

网友C:
硬件复位

网友D:
清除目标设备的错误状态

网友E:
检查并重新烧录正确的hex文件

网友F:
检查调试器/仿真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目标设备是否损坏

网友H:
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