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25VGT6选项字烧录

楼主(2024-05-10):
在对GD32F425VGT6的板子进行选项字节修改时,发现配置启动块的选项字无法修改。
选项字地址为0x1FFFC000,如图:
除了最低的两个bit位保留,还有BB(bit4)无法修改,其余的bit位都能改,问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bit4无法修改?
注:芯片的flash是没有数据的。

网友A:
这个位坏掉了吗

网友A:
有没有换块芯片用啊

网友B(2024-06-30):
有些微控制器需要特定的解锁序列才能修改选项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