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采用CAN 2.0A协议时,标识符筛选器的EXID[17:15]部分如何设置?

楼主(2024-05-10):
在STM32F407中,CAN如果采用的是 2.0A协议(只使用11位的标准ID),那么在设置筛选器为“2个16位筛选器——标识符掩码”模式时,其中的EXID[17:15]部分如何设置?还是此部分无关紧要,不必设置?

网友A:
CAN 2.0A仅支持11位的标准标识符(SID)。

网友B:
对于CAN 2.0A和11位的标准ID,你只需要关心SID[10:0]字段,而EXID[31:0]和SID[14:11]应该被设置为0或不被考虑。在配置CAN过滤器时,确保你正确设置了ID和MASK寄存器以匹配你想要的11位标准ID。

网友C(2024-06-19):
在STM32F407的CAN控制器中,如果使用的是CAN 2.0A协议,即只使用11位的标准ID,那么在设置筛选器为“2个16位筛选器——标识符掩码”模式时,EXID[17:15]部分确实是不相关的,因为这些位对应的是扩展ID,而在2.0A协议中不会使用到扩展ID。

网友D:
在“2个16位筛选器——标识符掩码”模式下,每个筛选器由一个16位的标识符寄存器(CAN_FxR1)和一个16位的掩码寄存器(CAN_FxR2)组成。标识符寄存器用于设置你希望匹配的ID,而掩码寄存器用于指定哪些位在标识符寄存器中是必须匹配的,哪些位可以忽略。

网友E:
由于CAN 2.0A不使用扩展ID,因此EXID[17:15]部分在设置筛选器时可以不必关心。

网友F:
你可以将这些位设置为0,或者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需求设置为其他值,因为这些位不会影响标准ID的匹配。

网友G:
例如,如果你想要匹配一个特定的标准ID,比如0x123,你可以这样设置: CAN_FxR1(标识符寄存器):0x0123(或者将EXID[17:15]设置为你想要的任何值) CAN_FxR2(掩码寄存器):0x1FFF(确保只有低11位是必须匹配的,其他位可以忽略)

网友H:
只有当接收到的CAN消息的标准ID与CAN_FxR1中的低11位匹配时,该消息才会通过筛选器。EXID[17:15]部分的值不会影响筛选结果,因为它们在CAN 2.0A协议中不会被使用。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用协议的方式实现吧,就判断每个字节都是干啥的

网友J:
CAN还是比较难,因为夹杂了一些复杂的硬件逻辑在里面

网友K:
设置筛选器为“2个16位筛选器——标识符掩码”模式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L:
应该是可以选择不设置的吧

网友M:
参考can2.0的标准协议进行开发

网友N:
在STM32F407的CAN控制器中,如果使用的是CAN 2.0A协议标准进行设计

网友O:
参考CAN 2.0A协议

网友P(2024-07-30):
在CAN总线的标准筛选器配置中,STM32的CAN模块允许你设置筛选器以过滤接收到的消息。CAN协议支持两种类型的标识符:

标准标识符(11位)
扩展标识符(29位)
在CAN 2.0A模式中,我们只使用11位标准标识符。这意味着扩展标识符部分(EXID[17:15])对筛选器的设置并不影响实际的过滤。

网友P:
EXID[17:15]部分是扩展标识符的高位部分。在CAN 2.0A模式下,系统忽略这部分,因为CAN 2.0A协议仅使用11位的标准标识符。
在使用“2个16位筛选器——标识符掩码”模式时,EXID部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你只关注11位标准ID。

网友Q(2024-08-31):
如果你使用的是CAN 2.0A协议,那么配置筛选器的EXID部分确实有其特定的含义,但它不会影响到11位标准ID的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