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从哪里可以找到uart串口例子代码

楼主(2024-05-11):
好久没有使用STM32芯片了,最近用STM32F103做实验,用到串口,哪里可以找到uart串口例子代码?

谢谢。

注:使用stm32CubeMX生成项目的初始代码,编译器使用keil 5.34

网友A:
官方网站

网友B:
考虑使用第三方库和框架,如MPLAB Harmony等

网友C:
已经使用stm32CubeMX生成了 啊,两种途径,一个网上找例程,有很多这种分享的,一种是看光放例程,你下载的哪些固件里面有例程

网友D:
官网例程就有

网友E:
官网有例程

网友F(2024-06-19):
你直接使用cubemx配置,基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G:
一般你要是使用hal的话,直接去官网下载固件包就行啊

网友H:
其实这种STM32F103的话一般是使用标准库比较多

网友I:
我建议啊,使用cubemx配置,然后找到回调函数就行

网友J:
在STM32微控制器上使用UART串口通信的例子代码可以在多个地方找到,包括官方文档、在线资源、开发社区和代码仓库。

网友K:
STM32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通常会包含UART串口的基本配置信息。

网友L:
STM32的标准外设库、HAL库或LL库通常会提供UART串口的初始化和使用示例

网友M: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工具,可以帮助生成初始化代码。它包括了HAL库,并且可以生成UART串口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N:
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通常会包含一个或多个UART串口的示例代码。

网友O:
网站如STM32官方论坛、EEVblog论坛等,经常有开发者分享UART串口的例子代码。

网友P:
官方上就有HAL库的使用

网友Q:
HAL库文件就有标准串口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