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每日话题】5号电池弹**为什么又生锈了?是为了降本吗?

楼主(2024-05-11):
#每日话题#

  • 参与本帖话题讨论,必奖20家园币~~~

  • 优质评论,另奖论坛现金红包~~~

今天给我小孩的玩具火车更换电池,一打开电池仓,发现里面的弹簧以弹**都生锈了!于是我就想,这百来块的玩具都质量这么差的吗?同时也在想,为什么会生锈?

是材质问题吗?我们知道,如果是铁在潮湿环境中,是非常容易生锈的,所以我们一般会在铁的表面镀另外一层抗氧化的材质,比如常见的有镀锌,镀镍等,可以增加铁的抗腐蚀性,以我个人愚见,这个生锈的弹簧是用普通钢线镀镍,电池片也是普通铁片镀镍,但是当泡过水或者环境很潮湿的情况下,还是会加速生锈的过程,所以不到一年,加上广东最近两个月天天下雨,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很快生锈了。

好一点材质的,像我们电视机遥控器上的电池弹片,铁片是用不锈钢的,弹簧也是不锈钢镀镍,这种抗腐蚀性会更好,基本很难生锈,很多正负极一起的就一根弹簧加工出来,不需要不锈钢片,另外跟电路板接触的这边,因为要焊接,所以一般都用铜电镀镍,增加可焊接性。

普通钢线弹簧的三件套(三个件)大概0.25左右,不锈钢镀镍的大概0.3左右,成本也就相差个几分钱,但是玩具这行业量大啊,都是kk级别的出货,所以几分钱下来也挺多,所以有一些玩具特别是很低端的才用不怎么好的材料去做,反正短期内也不是不能用。

还有就是,如果用一些劣质电池,有时候电池液会漏出来,也会加速弹**的腐蚀情况。

所以,大家在设计带5号、7号电池的产品时,一定要记得要求清楚弹簧的材质。

之前去一个弹簧厂拍的弹簧的生产过程:https://mp.weixin.qq.com/s/zN60pFwDDOHmUJhINzYIeA

网友A:
这种电池接片生锈的情况见多了,强烈推荐使用万用表9V叠层电池那种按扣式接头形式。

网友B:
玩具的质量真的太差了,几乎很多都是这样的,不管贵不贵都很差。

网友C: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确实也是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长时间不用要将电池抠出来

网友E:
数量级在那里摆着,能省则省

网友F:
价格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多数肯定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G:
很正常。。。玩具上用的,基本上放久了好像都可能会生锈。

网友H:
这种很常见,特别是电池漏液的。电池不漏液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个电池弹**确实很容易生锈

网友J:
总觉得成本那么低还要赚钱图什么,为什么不能用心做好一件东西

网友K:
玩具包括家电遥控器,时间长了,都有生锈现象

网友L:
我也是最近有个体重计电池盒的弹簧生锈,导致体重计无法使用,搞不明白没有接触到水怎么生锈的,可以提倡供应商好好把控细节。

网友M:
不发电池还好,放的都秀了

网友N:
现今所有的电池弹簧还真没见有防锈的呢!谁说有?俺也能给你搞锈了

网友O:
电池都会自放电,弹簧生锈也不会一蹴而就,往往是长时期不用并懒于检查而致

网友P:
也可能是漏液了,长时间不用就会被腐蚀,然后就容易生锈了

网友Q:
绝对是电池漏液了,换不锈钢材料也一样,有时候漏得不多,换电池时没发现,一段时间以后就腐蚀了,我的应对方式是买一堆各种型号的备件来换。终极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改锂电根除隐患,图上这个6V液晶挂钟改装了我从华为手机换下来的旧电池,加个锂电保护板和内置充电管理的type-c带灯插座,充满电会跳灯,我也不知道充一次电能用多久,反正改好充满电之后到现在还没充过第二次。改18650这个是无线温湿度探头,原来是两节7号电池,加个微功耗LDO稳到3V就行,也是超长续航永绝后患

网友R:
电池用久了里面的化学物质流出来碰到那弹簧会生锈的!

网友S:
长时间不使用时最好是将电池取出,这样电池就不会自然放电,不会有锈蚀现象的发生

网友T:
电池接触弹簧生锈是一种普遍的问题

网友U:
做到高质量不难,但成本就高了,最佳性价比是关键。
介意这些细节的,还是去买高档玩具比较好。

网友V:
电池差的用一两天,就没电了,特别是玩具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