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果频繁地调用自定义的日志函数,并且该函数每次都打开和关闭串口,这会对性能产生...

楼主(2024-05-11):
如果频繁地调用自定义的日志函数,并且该函数每次都打开和关闭串口,这会对性能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速度有影响,可能会丢数据。

网友B:
如果不影响任务逻辑,没啥影响

网友C:
打开和关闭串口是IO操作,涉及到与硬件的交互。这些操作通常比内存操作要慢得多,因为它们涉及到与慢速硬件(如串口设备)的通信。频繁地执行这些操作会大大增加CPU的等待时间,从而降低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

网友D:
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E:
日志效率降低

网友F:
这样应该会影响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