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D32H7 的 RGB 接口LVGL 例子,更新屏幕太折腾

楼主(2024-05-11):
前端时间在调试 GD32H7  ,可是发现使用TLI 时 还是存在问题,调了很久最后放弃了
由于H7 的架构 有多种内存块, 使用不当就存在问题
开始使用外部RAM存放显存, 一直没成功,
后来没办法使用内部RAM 单显存测试,还是不行,屏幕显示经常有马赛克,

感觉这个TLI 配置起来太麻烦了
有TLI 有2个图层 , 使用的时候 即使用一个图层 ,2个图层还是必须要都要配置,不配置还不行
因为2个图层后面有个混合
更新输出的时候 也比较扯。

在使用LVGL 时,使用单格全屏显示缓存,我配置了TLI 的2个图层,仅使用1个图层输出,
然后再输出时使用

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

来触发TLI更新输出,但是有问题,无法显示,
这就很扯,首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完成?然后调用这个没有效果

有没有H7 的LGVL的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A:
st的这方面例子好像挺多的

网友B(2024-06-30):
TLI的配置和显示缓冲区有没有正确分配呀。

网友B:
GD32H7和LVGL结合的具体示例可能比较少,不太关注这方面

网友:
淘系 慧勤智远 GD32H759 开发板有LVGL例程

网友C(2024-08-20):
这个你参考官方例程来搞呢?底层搞好之后,加应用lvgl就好了

网友D:
其实可以问问GD的FAE,让他们指导你一下

网友E:
TLI通常用于控制TFT-LCD显示屏,它可能涉及到多个图层和混合模式。确保您完全理解了TLI的工作原理和配置选项

网友F:
由于H7架构有多种内存块,确保您正确配置了外部RAM和内部RAM的使用。特别是显存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内存访问的时序和带宽

网友G:
即使只使用一个图层,TLI可能仍然需要配置两个图层,因为混合模式可能依赖于两个图层的配置。确保两个图层的配置都正确,并且混合模式设置正确。

网友H:
使用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来触发TLI更新输出时,确保在正确的时机调用该函数。可能需要检查TLI的时序和刷新周期

网友I:
RGB控制接口就是并行接口方式,网上很多相关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J:
在使用LVGL时,确保正确配置了LVGL的显示缓冲区和TLI的图层。可以参考LVGL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特别是针对GD32H7的配置

网友K:
如果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可以寻求社区支持,如GD32的官方论坛、技术支持或相关的开发社区。其他开发者可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找到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