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5--定时器溢出中断配置

楼主(2024-05-11):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5--定时器溢出中断配置

定时器溢出中断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定时器溢出中断
硬件环境
l  AT-START-F423
l  逻辑分析仪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DSView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23工程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倍频到150MHz,客户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2 打开时钟配置

3 配置定时器周期为1k Hz

4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在WorkBench上勾选TMR2_GLOBAL_IRQ如下图

5 配置PA1为push output,用于观察定时器溢出

6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7 配置定时器溢出中断相关应用代码
7.1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

at32f423_wk_config.c的wk_tmr2_init函数中键入如下加粗字体部分

void wk_tmr2_init(void)

{

...
  …

  tmr_primary_mode_select(TMR2,  TMR_PRIMARY_SEL_RESET);

   tmr_counter_enable(TMR2, TRUE);

   /**

    * Users need to configure TMR2 interrupt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application.

    * 1. Call the below function to enable the corresponding TMR2  interrupt.

    *      --tmr_interrupt_enable(...)

    * 2. Add the user's interrupt handler code into the below function in  the at32f423_int.c file.

    *     --void  TMR2_GLOBAL_IRQHandler(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tmr2_init 2 */

       tmr_interrupt_enable(TMR2,TMR_OVF_INT,TRUE);

   /* add user code end tmr2_init 2 */

}

7.2 在定时器溢出中断中添加GPIO toggle代码

在at32f423_int.c文件中完成void TMR2_GLOBAL_IRQHandler(void)函数如下

void TMR2_GLOBAL_IRQHandler(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TMR2_GLOBAL_IRQ 0 */

   if(tmr_flag_get(TMR2,TMR_OVF_FLAG) == SET)

        {

               gpio_bits_toggle(GPIOA,GPIO_PINS_1);

               tmr_flag_clear(TMR2,TMR_OVF_FLAG);

        }

   /* add user code end TMR2_GLOBAL_IRQ 0 */

   /* add user code begin TMR2_GLOBAL_IRQ 1 */

   /* add user code end TMR2_GLOBAL_IRQ 1 */

}

8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23 MCU 上
9 复位运行AT32F423 MCU,用逻辑分析仪观察PA1上翻转频率,波形如下图
注意:因为是每1 ms PA1翻转一次,所以下降沿到下降沿的周期就应该为2ms,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