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6--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楼主(2024-05-11):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6--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定时器PWM输出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定时器PWM输出
硬件环境
l  AT-START-F423
l  逻辑分析仪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DSView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23工程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倍频到150MHz,客户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2 打开时钟配置
3 选择合适的PIN作为PWM输出PIN,定时器通道TMRx_CHx都可以作为PWM输出PIN。本案例使用PA1,在PIN布局界面PA1上单击左键选择TMR2_CH2,随即PA1变成黄色成为欠配置状态

4 根据需要的周期和占空比配置定时器PWM输出参数
配置外设TMR2通道2如下图,随即PA1变成绿色成为已配置状态

5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23 MCU 上

7 复位运行AT32F423 MCU,用逻辑分析仪观察PA1上有1k频率的PWM波形,波形如下图

网友A(2025-04-15):
你好,我最近使用AT32单片机碰到一些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基本都是关于DMA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想使用定时器定时触发进行ADC采样,然后通过DMA搬运输出和抛出中断,我在workbench里面有adc需要的触发源,使用的TIM3,但是定时器的TIM3没有找到关于事件的配置,第二个是使用DMA控制定时器来驱动WS2812b,我从WorkBench配置好了以后,基本找不到思路怎么操作了,我看你们官网的demo都不是work bench生成的,然后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我是习惯了STM32Cube的HAL操作,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完整的WorkBench的demo或者其他的手册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