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W031的通讯距离这么远吗?

楼主(2024-05-11):
我看官方的答疑来说,关于CW32W031(Sub-1G)空旷区域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km,这5km是加PA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加PA的情况下啊?这么远的话,需要搞个无线电证吗?

网友A:
只是使用了CW32W031内置的PA,输出功率为22dBm;应用CW32W031开发的真实产品当然需要SRRC认证,才能上市销售。

网友B:
空旷区域通信可能是可以,但是无线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是还是要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C:
外部没有加PA,这个距离是完全空旷区域测出来的。

网友D:
实际环境用肯定要打折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需要PA的

网友F:
PA确实能改善通讯

网友G:
芯片内部有PA的,这个通信距离是无遮挡空旷区域测出来的。

网友H:
实际应用环境对传输其实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以前我们采购的5KM实际也就3km的传输结合实际环境使用

网友I:
对于实际传输来说5KM不算太远的,一般情况下得结合实际需求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