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备用电池电路的二极管选择哪种类型的合适

楼主(2024-05-11):
比如这里用纽扣电池给芯片作为备用电池。那么这个二极管选择哪种合适?

网友A:
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如果想要压降低一点就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MOS吧,比较稳

网友C:
一般都是用肖特基二极管,压差小

网友D:
正常不都是找压差小一些的吗,这还能用4007这种?

网友E:
建议还是选择SS14这些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F:
这种尽量选择是5817/5819这种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G:
我一般会用SS14的,或者不加也是没啥事儿吧

网友:
两者的压降要考虑一下。确保电池的电压要低于供电接口那边。

网友H:
你用备用电池供电是么?

网友I:
用一个mos切换电路多好啊,能好用很多的

网友J:
使用5819比较好一些的。

网友K:
大部分都是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吧

网友L:
你找一些相关的电路设计参考吧,不过用肖特基是OK的

网友M(2025-08-30):
选肖特基二极管,因其正向压降小(0.2-0.4V),导通速度快,适合备用电池切换,减少电压损耗,提升供电效率。

网友N:
二极管的选型需重点关注漏电流(Ir) 和正向导通压降(VF) 两大核心参数,同时结合电路的电压、电流需求及功耗控制目标综合评估

网友O:
选择的二极管必须能够承受电路中的最大电流。如果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低于电路需求,可能会导致二极管过热甚至损坏

网友P:
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流较大

网友Q:
选择的二极管应能够承受电路中的最大反向电压

网友R:
1N5819

网友S:
二极管的作用通常是防止电池向主电源反向供电,或者在主电源失效时,确保电池能够无缝接管供电

网友T:
对于需要快速切换的电路,选择具有快速恢复时间的二极管是必要的。快速恢复二极管(FRED)或肖特基二极管(SBD)通常用于高速开关应用

网友U:
选择的二极管应该具有较低的导通压降,以减少能量损耗,并且在主电源恢复时能够快速切断电池供电。

网友V: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W:
推荐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X:
如果对功耗和效率要求较高,肖特基二极管是首选。

网友Y:
二极管起到“单向开关”作用,防止电源反灌。

网友T:
推荐使用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 MOSFET。

网友Z:
选择具有快速恢复时间的二极管是必要的

网友W:
二极管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电路的效率、压降、功耗和可靠性。

网友AA:
优先选择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B:
二极管 1N5819 或 SS12

网友AC:
1N4148

网友AD:
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时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如果电路中的反向电压超过这个值,二极管可能会击穿

网友AE:
使用MOSFET切换电路确实可以提升性能,它具有低导通电阻和易于驱动等优点。

网友AF(2025-11-11):
备用电池电路选肖特基二极管较合适。其正向压降小(0.2-0.4V),减少电压损耗,保证主电断电时备用电池供电稳定;开关速度快,切换响应迅速;反向漏电流小,主电正常时减少对备用电池的消耗。若电压较高,可选耐压匹配的肖特基管,兼顾效率与可靠性。

网友AG:
备用电池电路选二极管,优先肖特基二极管。它正向压降小(0.2-0.4V),功耗低,适合低功耗系统;开关速度快,能快速切换主电与备用电池供电。若主电电压较高、电流大,可选快恢复二极管,避免反向恢复时间过长导致供电不稳。需匹配电路电流(选额定电流 1-2 倍),反向耐压≥主电 + 备用电池电压总和,保障切换可靠。

网友AG:
备用电池电路选肖特基二极管较合适。其正向压降小(0.3-0.5V),减少电池供电时的电压损耗;开关速度快,能快速切换主备电源;反向漏电流小,降低主电正常时备用电池的无谓消耗。若需更高耐压,可选用低压降的快恢复二极管,确保切换可靠且功耗低。

网友AH:
备用电池电路选二极管的核心是肖特基二极管,部分场景可搭配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AI:
备用电池电路选二极管,优先肖特基二极管,其次是低正向压降快恢复二极管。
核心要求是正向压降小(肖特基约 0.2-0.4V),减少电池供电损耗;开关速度快,避免主备电源切换时电压波动;反向漏电流小,防止主电源给备用电池反向充电。
需匹配电路电流规格,兼顾导通能力与功耗,适配备用电源切换、防反接等场景。

网友AJ:
备用电池电路选二极管,优先肖特基二极管或理想二极管(PMOS 替代方案):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低(0.2-0.4V),功耗小,适合低功耗场景,且开关速度快,无反向恢复时间;理想二极管(PMOS + 控制电路)压降接近 0V,效率更高,避免电压损耗。需匹配电路电流(选额定电流≥2-3 倍工作电流),反向耐压≥电池最高电压,兼顾低损耗与防电源反向灌电需求。

网友AK:
优先选肖特基二极管(如 SS14、1N5819),正向压降低(0.2-0.4V)、开关速度快,减少功耗与电压损耗;需大电流时选肖特基桥堆。避免普通硅二极管(压降 0.6-0.7V),若要求反向漏电流极小,可选用低漏电流肖特基或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AL:
备用电池电路选二极管,核心看功能需求:若做防反接 / 电源路径切换,优先肖特基二极管,其正向压降 0.2-0.4V,功耗低、开关速度快,适合低功耗备用电池场景;若需高耐压、大电流,选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纳秒级,适配高频切换;小电流信号回路可选用整流二极管(如 1N4007),成本低但压降稍高,需权衡功耗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