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p135 如何使用opencv-python 或v4l2-ctl打开摄像头,并保存为图片?

楼主(2024-05-11):
如题,我在使用v4l2-ctl和opencv的时候,打开摄像头保存是可以,但是保存出来的图片都很有问题
比如
或者图片上半部分是被压扁的不知道什么色彩的图片,下面全是灰色
我尝试过用opencv更改摄像头参数,如下:
cap.set(6, cv2.VideoWriter.fourcc( 'M', 'J','P', 'G'))# cap.set(cv2.CAP_PROP_CONVERT_RGB, False)cap.set(cv2.CAP_PROP_FRAME_WIDTH, 1920) cap.set(cv2.CAP_PROP_FRAME_HEIGHT, 1080)cap.set(cv2.CAP_PROP_FPS, 30)
或者
各种都试过都不行。
但是官方的例程中,直接用v4l推送到media上,直接显示的又是可以的。
请问我该如何使用opencv-python 或v4l2-ctl打开摄像头,并保存为图片?

网友A(2024-06-19):
要使用OpenCV-Python或v4l2-ctl打开摄像头并保存为图片,可以先自己写个脚本,网上应该有吧

网友B:
v4l2-ct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于与Linux内核的视频4 Linux 2(Video4Linux2)API交互。它通常用于配置摄像头参数,而不是直接用于捕捉图像。

网友C:
你可以使用v4l2-ctl来配置摄像头,然后使用其他工具(如ffmpeg)来捕捉图像。

网友D:
使用v4l2-ctl和ffmpeg需要一定的Linux命令行知识,而且可能需要root权限来访问摄像头设备。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快速捕捉图像,使用OpenCV-Python通常会更简单和直观

网友F:
你可以使用v4l2-ctl来查看和修改摄像头的设置:v4l2-ctl --list-devices v4l2-ctl -d /dev/video0 --list-formats-ext

网友G:
ffmpeg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多媒体处理工具,可以用来捕捉摄像头的图像:ffmpeg -f v4l2 -framerate 30 -video_size 640x480 -i /dev/video0 -frames:v 1

网友H:
我觉得可以使用OpenCV-Python,因为这个库比较多

网友I:
OpenCV不仅支持视频捕捉,还提供了大量的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功能

网友J:
如果你需要对摄像头进行底层配置,或者对性能有较高要求,并且不介意使用命令行工具,那么v4l2-ctl + ffmpeg可能比较好

网友K:
使用OpenCV-Python通常会更简单和直观

网友L:
是不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M:
直接用v4l推送到media上,直接显示的又是可以的

网友N:
好高端的知识,估计要设计图像图像分析了。是不是得储备高端数学知识了?

网友O: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于捕捉图像。

网友P(2024-07-26):
有没有专门的脚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