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CubeIDE导入模型生成的代码卡死在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4-05-15):
当我将网络模型部署到STM32F407VGT6中时,CubeIDE生成的代码框架会卡在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中是怎么回事?CUbeAI库的版本是9.0。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2024-06-18):
当您在STM32F407VGT6微控制器上部署网络模型,并且遇到CubeIDE生成的代码框架卡在`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中的问题时,可能是内存不足导致的

网友B:
建议看看存储,看看您的STM32F407VGT6有足够的RAM和Flash存储来运行模型。如果模型太大,可能需要优化模型大小或使用外部存储。

网友C:
检查您使用的CubeAI库版本是否与您的CubeIDE版本兼容。有时新版本的库可能与旧版本的IDE不兼容。

网友D:
检查编译过程中是否有错误或警告。这些可能会导致运行时问题。

网友E:
确保所有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初始化都已完成。检查`MX_X_CUBE_AI_Init()`函数是否正确初始化。

网友F:
给编译器优化关一下

网友G:
检查是否有资源冲突,例如中断、定时器或其他外设的使用冲突。

网友H:
如果使用了编译器优化,尝试降低优化级别,看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I:
确保模型转换过程中没有错误,并且模型格式正确。

网友J:
在`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中添加调试输出或日志,以帮助确定卡住的具体位置。

网友K: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复位和调试接口。

网友L(2024-08-31):
如果你的模型非常复杂或者运算量很大,可能会导致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执行时间过长,甚至出现卡住的情况。

网友M(2025-03-19):
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

楼主:
检查MX_X_CUBE_AI_Process()函数的实现有没有无限循环、死锁或资源耗尽的情况。

网友N:
用的STM32CubeMX和CubeIDE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O: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P:
你有在 ai_network_params 里正确传入权重和工作区(activations)吗?有些时候权重加载失败也会卡住。

网友Q:
你的 input 和 output buffer 地址对齐了吗?有些情况下,AI库要求输入输出缓冲区是4字节对齐的。

网友R:
试试打开 USE_FULL_ASSERT,看看是不是有断言失败,可能是某个参数没初始化好导致的问题。

网友S:
如果是 MX_X_CUBE_AI_Init() 就卡住了,试试 ai_network_init() 返回值是不是 AI_ERROR_NONE,如果不是,看看 ai_network_get_error() 的具体错误。

网友T:
你的模型是量化(int8)还是浮点(fp32)的?如果是浮点,确认 FPU 使能了,SCB->CPACR |= (0xF << 20); 试试看。

网友U:
这个问题可能是 aiRun() 里面的 ai_network_run() 没返回,试试看在 MX_X_CUBE_AI_Process() 里加个 printf() 看看具体卡在哪。

网友V:
你确定 ai_network_create() 成功了吗?可以检查返回值是否 AI_HANDLE_NULL,有时候是内存分配失败导致的。

网友W:
你用的是 malloc 方式分配Tensor内存,还是用了静态分配?如果是 malloc,看看堆内存是否足够,heap_size 可能需要调大。

网友X:
STM32F407的RAM是192KB,看看模型是不是太大了?可以试试减少Batch Size或者优化量化模型,减小内存占用。

网友Y:
试试看 ai_network_get_error(),看看 MX_X_CUBE_AI_Init() 或 ai_network_run() 是否有报错信息。

网友Z(2025-11-06):
您使用的CubeAI库版本与您的CubeIDE版本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