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多路ADC使用DMA模式有没有教程呀,芯片STM32L151

楼主(2024-05-11):
最近用CubeMX(版本到6.11.1了)调试ADC ,有4路,希望能用DMA模式,OS是FreeRTOS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函数里面写标记位,

大致代码情况是

task里调用HAL_ADC_Start_DMA

然后判断标记位来确定DMA完成后在处理dma给出来的数据

调了半天都没法完成DMA判断。。。

代码改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问下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者例程可以研究下。。。

先谢谢~!

网友A:
网上应该有很多这种教程吧

网友B(2024-06-19):
在STM32L151芯片上使用多路ADC并结合DMA(直接内存存取)模式进行数据采集是一个常见的需求。

网友C:
确保你的开发板上有STM32L151芯片,并且ADC通道已经连接到相应的模拟信号源。

网友D:
安装STM32CubeIDE或类似的集成开发环境,以及STM32CubeL1库。

网友E:
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STM32L151系列和型号进行适当的调整。

网友F:
你可能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不同的ADC采样时间、分辨率,或者调整DMA的传输数据大小和内存地址。

网友G:
在配置ADC和DMA时,务必仔细阅读STM32L151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以确保正确理解和使用ADC和DMA的所有特性和功能。

网友H:
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ADC的GPIO引脚,并且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头文件和库。

网友I:
我觉得这种可以直接使用cubemx来配置就好,基本是OK的

网友J:
你读取DMA是否发送完成就行的啊,我记得是这样做

网友K:
参考标准的库文件进行开发设计

网友L:
判断标记位来确定DMA完成后在处理dma给出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