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关于HC32F460使用DMA和硬件SPI驱动TFT屏幕的问题

楼主(2024-05-11):
软件模拟SPI成功点亮,硬件SPI也成功点亮,加上DMA就寄了,断点程序都正常运行,但是屏幕完全没反应,询问技术支持才知道F460必须读接收寄存器,也就是说仅发送模式好像没啥作用= =果然小华的DMA问题还是问技术支持解决的快= =

MARK一下,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DMA的读写操作时序没有配好

XHcode先简单配置了一下引脚后改的代码,DMA的读写还有时序嘛,我定位不到问题主要是,看代码也没错就蒙圈了,DMA传输数据能用示波器抓嘛,RP2040做的逻辑分析仪抓取不稳定还容易掉串口= =

网友B:
做主机用的时候,可以工作在只发送模式的,不用管接收的事情了,应该还是 DMA 相关配置问题,还是得拉着逻分抓下数据看看。

网友C:
有问题找官方技术支持准没错

网友D:
说明你的DMA读写配合时序有问题,因为你单步执行都可以。

网友E:
必须读接收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仅发送模式?这个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G(2024-06-28):
引用 网友F:
仅发送模式?这个是怎么配置的?

在初始化配置的时候可以选择的

网友H:
DMA的问题吗?

网友I(2024-08-28):
在使用SPI+DMA进行传输时,即使你不关心接收到的数据,也必须在传输完成后读取接收寄存器,以确保缓冲区被清空。

网友J(2025-01-30):
HC32F460使用DMA和硬件SPI驱动TFT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