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雾化片有检水功能,为何设计时要加液位检测芯片?

楼主(2024-05-11):
不懂就问:观察到加湿器的雾化片本身就有检水功能,为何设计时候会加一个液位检测芯片,具体原因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A:

加湿器陶瓷片的检水功能不是那么明显,对MOSFET(管子)的特性要求高(贵),检流再加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阻容滤波,[再放大],z再再ADC。线路复杂,软硬件都麻烦。不如搞一个检水来的可靠,准确,软件来的极其简单{0、1}。

网友B(2025-07-03):
引用 网友A:
加湿器陶瓷片的检水功能不是那么明显,对MOSFET(管子)的特性要求高(贵),检流再加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阻 ...

不用传感器靠检测电流来判断有没水吗?这样准确吗?

网友B:
雾化片本身怎么能检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雾化片本身怎么能检水呢?

雾化片本身是不能检水的,主要是执行雾化作用,是缺水保护电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被保护部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水位检测芯片,来判断有水/无水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雾化片本身是不能检水的,主要是执行雾化作用,是缺水保护电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被保护部件,真正起作用的 ...

水位检测芯片是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湿器陶瓷片的检水功能不是那么明显,对MOSFET(管子)的特性要求高(贵),检流再加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阻 ...

这样倒是简单了,领导会觉得麻烦,不方便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湿器陶瓷片的检水功能不是那么明显,对MOSFET(管子)的特性要求高(贵),检流再加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阻 ...

针对那种高频1.7MHZ,3MHZ的雾化片MOS管要怎么选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那种高频1.7MHZ,3MHZ的雾化片MOS管要怎么选型呢?
  1. 联系我 0592-2086676/18060916050

网友C:
可以做水量过少提醒,提醒用户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位检测芯片是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我们水位检测芯片是基于电容变化原理,通过2个通道对比的设计来实现识别是否有水,从而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水位检测芯片是基于电容变化原理,通过2个通道对比的设计来实现识别是否有水,从而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

有推荐的水位检测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水量过少提醒,提醒用户加水

小功率的雾化片干烧问题不大吧应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水位检测芯片是基于电容变化原理,通过2个通道对比的设计来实现识别是否有水,从而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

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水量过少提醒,提醒用户加水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推荐的水位检测芯片吗?

SC01F/SC01B都可以

网友B:
成本要多少这个芯片,都是做低成本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要多少这个芯片,都是做低成本的产品

可以添加我,具体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