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测评|基于米尔电子MYD-LT527开发板的物联网网关方案

楼主(2024-05-11):
本篇测评由电子工程世界的优秀测评者“JerryZhen”提供。
本文将介绍基于米尔电子MYD-LT527开发板的网关方案测试。
一、系统概述
基于米尔-全志 T527设计一个简易的物联网网关,该网关能够管理多台MQTT设备,通过MQTT协议对设备进行读写操作,同时提供HTTP接口,允许用户通过HTTP协议与网关进行交互,并对设备进行读写操作。
二、系统架构
  • 网关服务:基于FastAPI框架构建的Web服务,提供HTTP接口。
  • MQTT客户端:负责与MQTT设备通信,管理设备连接、消息发布和订阅。
  • 设备管理:维护一个设备列表,记录设备的基本信息和状态。
  • 数据存储:使用内存或数据库存储设备数据,确保数据持久化。

三、组件设计
MQTT组件
  • 负责与MQTT broker建立连接。
  • 订阅设备主题,接收设备发送的消息。
  • 发布消息到设备,实现远程控制。
设备管理组件
  • 维护一个设备列表,记录设备的唯一标识符(如设备ID)、MQTT主题、连接状态等信息。
  • 提供设备增删改查的方法。
HTTP组件
  • 基于FastAPI定义HTTP接口。
  • 接收用户请求,调用MQTT组件和设备管理组件进行相应操作。
  • 返回操作结果给用户。
四、接口设计
设备列表
  • GET /devices:返回所有设备的列表。
  • POST /devices:添加新设备到网关。
  • DELETE /devices/{device_id}:从网关中删除指定设备。
设备详情
  • GET /devices/{device_id}:返回指定设备的详细信息。
设备数据
  • GET /devices/{device_id}/data:获取指定设备的最新数据。
  • POST /devices/{device_id}/data:发送数据到指定设备。
设备控制
  • POST /devices/{device_id}/control:发送控制命令到指定设备。
五、数据结构设计
设备信息
  • 设备ID (device_id):唯一标识设备的字符串。
  • MQTT主题 (mqtt_topic):设备在MQTT broker上的主题。
  • 连接状态 (connection_status):表示设备是否在线的布尔值。
  • 其他设备属性(如名称、描述等)。
设备数据
  • 设备ID (device_id):关联设备信息的设备ID。
  • 时间戳 (timestamp):数据发送或接收的时间。
  • 数据内容 (data):设备发送或接收的具体数据,可以是JSON格式或其他格式。
六、安全性考虑
  • 使用HTTPS协议提供安全的HTTP通信。
  • 实现用户认证和授权机制,确保只有授权用户可以访问和操作设备。
  • 对于敏感操作(如删除设备),要求用户进行二次确认或提供额外的安全措施。

七、部署与扩展
  • 使用Docker容器化部署网关服务,便于管理和扩展。
  • 根据需要,可以水平扩展网关实例以处理更多的设备连接和请求。

八、实现步骤
  • 安装所需的Python库:fastapi, uvicorn, paho-mqtt等。
  • 创建FastAPI应用并定义路由。
  • 实现MQTT组件,包括与MQTT broker的连接、订阅、发布等功能。
  • 实现设备管理组件,维护设备列表并提供增删改查的方法。
  • 实现HTTP组件,调用MQTT组件和设备管理组件处理用户请求。
  • 编写测试代码,验证网关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 部署网关服务并监控其运行状态。

该设计方案仅仅是概述,具体实现细节可能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项目环境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实际开发中,还需要考虑异常处理、日志记录、性能优化等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设计方案,以下是一个简化版的参考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FastAPI和paho-mqtt库来创建一个物联网网关。需要注意,示例中不包含完整的错误处理、用户认证和授权机制,这些在实际生产环境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依赖的主要库版本:
fastapi==0.108.0
paho-mqtt==1.6.1
网关模拟代码gateway.py:
from fastapi import FastAPI, HTTPException, Body, status
from paho.mqtt.client import Client as MQTTClient
from typing import List, Dict, Any
import asyncio
import json

app = FastAPI()
mqtt_client = None
device_data = {}

subtopic="gateway/device/#"

# MQTT回调函数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payload = msg.payload.decode()
     topic = msg.topic
     device_id = topic.split('/')[-1]
     device_data[device_id] = payload
     print(f"Received message from {device_id}: {payload}")

# MQTT连接和订阅
def mqtt_connect_and_subscribe(broker_url, broker_port):
      global mqtt_client
      mqtt_client = MQTTClient()
      mqtt_client.on_message = on_message
      mqtt_client.connect(broker_url, broker_port, 60)
      mqtt_client.subscribe(subtopic)
      mqtt_client.loop_start()

# MQTT发布消息
async def mqtt_publish(topic: str, message: str):
      if mqtt_client is not None and mqtt_client.is_connected():
         mqtt_client.publish(topic, message)
      else:
         print("MQTT client is not connected!")

# 设备管理:添加设备
@app.post("/devices/", status_code=status.HTTP_201_CREATED)
async def add_device(device_id: str):
      device_data[device_id] = None
      return {"message": f"Device {device_id} added"}

# 设备管理:获取设备列表
@app.get("/devices/")
async def get_devices():
     return list(device_data.keys())

# 设备管理:获取设备数据
@app.get("/devices/{device_id}/data")
async def get_device_data(device_id: str):
      if device_id not in device_data:
          raise HTTPException(status_code=status.HTTP_404_NOT_FOUND, detail=f"Device {device_id} not found")
      return device_data.get(device_id)

# 设备管理:发送数据到设备
@app.post("/devices/{device_id}/data")
async def send_data_to_device(device_id: str, data: Dict[str, Any] = Body(...)):
      topic = f"devices/{device_id}"
      message = json.dumps(data)
      await mqtt_publish(topic, message)
      return {"message": f"Data sent to {device_id}"}

# 设备控制:发送控制命令到设备
@app.post("/devices/{device_id}/control")
async def control_device(device_id: str, command: str):
      topic = f"devices/device/{device_id}"
      await mqtt_publish(topic, command)
      return {"message": f"Control command sent to {device_id}"}

# FastAPI启动事件
@app.on_event("startup")
async def startup_event():
      mqtt_connect_and_subscribe("127.0.0.1", 1883)

# FastAPI关闭事件
@app.on_event("shutdown")
async def shutdown_event():
      if mqtt_client is not None:
         mqtt_client.loop_stop()
         mqtt_client.disconnect()

# 运行FastAPI应用
if __name__ == "__main__":
      import uvicorn
      uvicorn.run(app, host="127.0.0.1", port=8000)

设备1模拟代码 dev1.py:
import paho.mqtt.client as mqtt

# 连接成功回调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str(rc))
    client.subscribe('devices/1')

# 消息接收回调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print(msg.topic+" "+str(msg.payload))
    client.publish('gateway/device/1',payload=f'echo {msg.payload}',qos=0)

client = mqtt.Client()

# 指定回调函数
client.on_connect = on_connect
client.on_message = on_message

# 建立连接
client.connect('127.0.0.1', 1883)
# 发布消息
client.publish('gateway/device/1',payload='Hello, I am device',qos=0)

client.loop_forever()

设备2模拟代码 dev2.py
import paho.mqtt.client as mqtt

# 连接成功回调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str(rc))
    client.subscribe('devices/2')

# 消息接收回调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print(msg.topic+" "+str(msg.payload))
    client.publish('gateway/device/2',payload=f'echo {msg.payload}',qos=0)

client = mqtt.Client()

# 指定回调函数
client.on_connect = on_connect
client.on_message = on_message

# 建立连接
client.connect('127.0.0.1', 1883)
# 发布消息
client.publish('gateway/device/2',payload='Hello, I am device',qos=0)

client.loop_forever()

运行网关代码,打开网页得到api接口:  通过api分别添加设备1和设备2,  在另外两个控制台中分别运行模拟设备1和模拟设备2的代码通过网页API向设备1发送数据  通过网页API获得设备回复的数据,设备代码中只是简单的把网关发过来的数据进行回传  我们在网关的后台可以看到完整的数据流  至此一个简易的网关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将会尝试实现楼宇里的最常见的bacnet设备进行通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