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3输入捕获

楼主(2024-05-11):
配置了TMR3定时器输入捕获,但是全速运行会出错,代码如下: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开启定时器5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使能TIM5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以1MHz的频率计数,一次是1μs(微妙)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5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选择输入端,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IC1F=0000,配置滤波器,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通道1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打开TIM5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5外设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TIM_IT_CC2, 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楼主:

有TIM5都是TMR3,这个代码是复制的

网友A:
建议:单个通道捕获的代码网上搜一下,再对比下你这个代码

网友B:
用cubemx配置一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