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磷酸铁锂电池供电可不可以不加ldo啊?

楼主(2024-05-11):
满电3.65v感觉也在工作范围啊

网友A(2024-06-19):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先升压再降压,这样更稳定

网友B:
一般来说,不加也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成本控制很严,其实可以不加的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作为电源供电时,是否需要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取决于您的具体应用和设备的电压要求

网友E:
如果您的设备需要稳定的电压供应,并且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波动或输出电压不符合设备的工作要求,那么可能需要使用LDO或其他类型的电压稳定器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通常在3V到3.7V之间,而一些电子设备可能需要更低的工作电压,例如2.8V或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使用LDO将电池的输出电压稳定在适当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LDO可能会导致功率效率下降,因为LDO在调节电压时会有一定的功耗。如果您对电池寿命和功耗要求较高,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更高效的电压转换方案,如开关稳压器(DC-DC转换器)

网友H:
是否需要使用LDO取决于您的设备电压要求、电池的输出电压以及对功率效率和电池寿命的要求。在设计电源管理系统时,务必详细考虑需要的因素,并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做出相应的决策

网友I:
不太建议直接接入,因为对芯片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J:
其实还是使用个LDO吧,我觉得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