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录程序后怎么才能自动复位啊?

楼主(2024-05-11):
只能断电重启吗

网友A:
用的什么烧录方式?如果是ISP的话勾选界面的下载后自动复位重启。

网友B:
烧录时选择烧录完复位就行

网友C:
使用Debug工具

网友D:
可以使用外部复位电路来实现自动复位。

网友E:
可能需要修改启动文件(如Bootloader)来实现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