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仪器仪表的板子要不要铺铜?

楼主(2024-05-11):
发现好多国外的板子和一些仪器仪表的板子都是不铺铜的,但是很多教程却老是强调要铺铜,这是为啥??

网友A(2024-06-18):
这个问题涉及到印制电路板(PCB)设计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实际应用的不同需求

网友B:
在PCB设计中,铜铺指的是在PCB的空白区域(即未用于布线的区域)填充铜,形成铜层。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PCB的热传导性能,减少电磁干扰(EMI),以及提升PCB的整体电气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C:
铜铺可以作为地层或电源层使用,有助于优化信号的传输和电源分配

网友D:
在某些设计中,特别是在高频或者对EMI敏感的应用中,可能会选择不铺铜,以减少不必要的电磁耦合和干扰

网友E:
有时候为了避免地层和电源层之间的电磁干扰,设计师可能会有意选择不铺铜,而是通过更精确的布线和地线设计来管理电磁兼容性(EMC)

网友F:
大多数PCB设计教程会推荐使用铜铺的主要原因是其优点明显,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低频和一般电子设备而言

网友G:
铜铺可以改善PCB的散热性能,提高信号完整性和稳定性,简化布线,降低电阻和电感,以及减少电气噪声

网友H:
在设计PCB时,需要综合考虑具体的应用场景、信号频率、EMI要求以及热管理需求。对于一些特定的高频应用或EMI敏感的设计,可能会选择不铺铜或者有选择性地使用铜铺。这些决策通常是由设计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调整的结果

网友I:
选择是否铺铜取决于具体的设计需求和应用环境。教程一般强调铜铺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铜铺有助于提高PCB的性能和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铜铺适用于所有的PCB设计场景

网友J:
铺铜与否其实就看此时你的设计,要是走GND还需要大面积接地的话,其实铺铜比较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