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作用

楼主(2024-05-11):
图上P5V_SYS_EXT通过负载开关U2给超级电容充电,U2是避免反向电流出现,第二个负载开关U3的作用是啥?我看U3的IN和OUT是连在一块的,都是P5V_SYS。两个超级电容串联,旁边那两个100K和49.9R的电阻啥作用?

网友A:
只知道两个100k的电阻是给超级电容器均压的,防止两超级电容器因容量不同而承受不同的电压,超过其耐压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两个100k的电阻是给超级电容器均压的,防止两超级电容器因容量不同而承受不同的电压,超过其耐压而损 ...

明白了,确实是均压电阻,没有仔细分析马虎了。

网友B:
49.9 是初始给电容限流充电的
充到负载开关开启阈值, U3直通,继续充,然后如果外部电源掉电,电容通过U3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