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是否有一种方案或芯片实现电压转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

楼主(2024-05-12):
DAC161P997类芯片实现了数字信号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是否有一种方案或芯片实现电压转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谢谢!

网友A:
你将DAC用电压代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就抄这个电路,补上电源,运放+输入再补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我的意思是芯片的接口部分,不是上面意思

网友C:
要是想低成本,用单片机自带的16位PWM+运放和三极管搭就能实现,加上光耦,还能隔离。

网友D:
上面百度的第一个图可以的。

网友E:
有专用芯片,我前段时间还查到国产一家芯片就是实现这种变送器的

好像是:LTS1117

网友D:
自己搭的,经过拟合后,精度可以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用芯片,我前段时间还查到国产一家芯片就是实现这种变送器的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F:
以前的上海客益电子,现在被先积并了,你可以上先积半导体网站看下模拟信号链芯片就有

网友G(2024-11-27):
弱弱的问一下:帖子怎么收藏?怎么没找到在哪个位置有“收藏”按钮

网友E:
看这个,国产

网友H:
自身运算功耗要小于4MA才能实现。

网友I:
信号隔离器上面用的就是模拟信号传输的电路,特点是响应快。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谢谢

好像是:lts1117 记得不太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上海客益电子,现在被先积并了,你可以上先积半导体网站看下模拟信号链芯片就有 ...

就是他

网友K(2025-04-15):
现在简单一些,直接使用模块就可以了,用科杰迅的  K12-PA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