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有什么缺点?

楼主(2024-05-12):
下面文档里的红框是为何,谢谢!

网友A:
兄弟,这个产品名称“USB转ttl”,是错误的,ttl是指的早期双极型三极管逻辑电路,与CMOS电平相对,而如今数字电路你能找的出双极型结构吗?严谨地说,叫做USB转UART串口!

网友B:
这款说的安信可模组的供电问题吧,不建议使用USB转ttl模块供电一个是有的USB口的输出能力不行,一个是干扰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