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Watch Dog的Time Out时间最长是多长?如何设定?

楼主(2024-05-18):
将PS2-0设为111时Time Out时为最长,

使用6MHz crystal时约为16777s,使用12MHz crystal时约为8389s。

网友A:
关于Watchdog的Time Out(超时)时间,其最长时长和设定方式会因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和具体实现而异。

网友B:
看门狗定时器需要一个时钟源来驱动计数。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单片机的内部时钟源或外部时钟源。

网友C:
在某些AT89系列单片机中,WDT的预分频系数PS可以从1到128,而超时周期TO可以从1到255 WDT时钟周期。因此,最长的超时时间可以通过将PS设置为最大值(128)并将TO设置为最大值(255)来得到。

网友D:
Watch Dog Timeout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E:
单片机的Watch Dog(看门狗)Timeout时间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和其内部Watch Dog定时器的精度。不同的单片机系列和不同的封装可能有不同的Timeout时间。

网友F:
在经典的8051单片机中,Watch Dog定时器通常有一个固定的Timeout时间,这个时间是由内部定时器的计数器和系统时钟频率共同决定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个Timeout时间可能是几毫秒到几十毫秒。

网友G:
在一些单片机中,如果WDT超时,会产生一个硬件复位信号,此时需要根据系统复位的要求来设定WDT的最长超时时间。

网友H:
Watch Dog定时器通常更加灵活。你可以通过编程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计数器预设值和系统时钟源来精确地配置Timeout时间。

网友I:
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WDT的预分频系数和超时周期的设置方法和范围。

网友J:
在一些低功耗应用中,可能需要延长WDT的超时时间以配合系统的唤醒周期。

网友K:
具体的设置方法和寄存器名称可能因单片机型号而异。

网友L(2024-06-17):
89系列单片机为例,WDT的超时时间可以通过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WDTCN寄存器来设定。WDTCN寄存器通常包含两个字节,一个用于设置 WDT 的预分频系数(PS),另一个用于设置 WDT 的超时周期(TO)。

网友M:
Watchdog Time Out时间长度通常由用户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