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唤醒8051?

楼主(2024-05-19):
Wake up有两种方式。

一、直接用RST这只脚对8051做Reset,此时8051会重新执行您的程序。

二、使用External Interrupt(INT0 or INT1)来唤醒,使用外部中断来唤醒时需将EA 及 EX0 or EX1做Enable。

例如您使用INT0的话就将IE = 0x81 ,用INT1的话就将 IE = 0x84。

网友A:
8051都没有睡眠或停止模式吧

楼主:
通过外部中断引脚(如INT0或INT1)触发中断请求来唤醒单片机。在待机模式下,外部中断可以被配置为下降沿或电平敏感,一旦发生中断,单片机会立即唤醒并响应中断。

网友B:
8051单片机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来唤醒。当外部中断被触发时,无论单片机处于何种省电模式,均可以被唤醒。例如,外部中断0(INT0)和外部中断1(INT1)都是有效的唤醒源。

网友C:
除了通过中断方式唤醒单片机外,硬件复位也是另一种有效的唤醒方式。硬件复位会使单片机从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0000H)开始执行,适用于彻底重启设备的场景。

网友D:
8051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或复位信号来唤醒。

网友E:
8051支持外部中断,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引脚(INT0、INT1)来唤醒8051。当外部中断信号触发时,8051会从低功耗模式或停机状态中恢复,并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F:
当8051处于休眠状态时,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来唤醒。例如,连接一个按键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当按键被按下时,会触发中断并唤醒单片机。

网友G:
8051单片机有两个外部中断输入引脚,INT0和INT1。当单片机处于休眠模式时,可以通过在这些引脚上产生一个下降沿或上升沿信号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唤醒单片机。这通常涉及到修改单片机的控制寄存器或相关设置,以退出休眠模式。

网友I:
8051的定时器/计数器(T0、T1)可以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从而唤醒8051。通过配置定时器,可以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触发中断,使8051从低功耗模式或停机状态中恢复。

网友J:
如果设置了中断向量,并且相应的中断使能,当外部中断引脚(如INT0、INT1等)上出现中断信号时,微控制器可以被唤醒。

网友K:
通过向8051单片机的RST(Reset)引脚施加一个高电平信号,可以直接重置单片机。这会导致单片机从头开始执行程序,即从程序存储器的起始地址(通常是0x0000)开始执行。

网友L:
时器中断同样可以用于唤醒单片机。如果定时器在单片机进入省电模式前已经启动,并在相应的模式下继续运行,则定时器溢出时会产生中断,进而唤醒单片机。

网友M:
通过在微控制器的复位引脚(如RST)上施加一个低电平脉冲,可以触发外部复位,从而唤醒微控制器。

网友J:
如果8051处于空闲模式,定时器仍然在工作。可以设置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溢出时产生中断,从而唤醒单片机。

网友N:
8051的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可以用来控制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例如,可以通过设置PCON寄存器中的IDL位来进入掉电模式(Idle Mode)或空闲模式,然后通过中断或软件复位来唤醒微控制器。

网友O:
若单片机在省电模式下仍保持串行通信接口活跃,如UART接收到数据,也能触发唤醒事件。

网友C:
部分IO口可以配置为在特定条件下触发唤醒。例如,当某个IO口检测到特定的电平变化时,可以唤醒单片机。

网友P:
如果单片机是由于掉电而进入休眠状态,通常需要硬件复位来唤醒单片机。复位信号会将单片机的各个部分重置到初始状态,并允许程序从复位后的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Q:
在实际应用中,唤醒8051单片机通常涉及到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例如,如果单片机被配置为在特定的外部事件(如按钮按下)发生时唤醒,那么就需要相应的硬件电路来检测这一事件,并在事件发生时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网友R:
将8051的复位引脚(RST)接到一个外部信号源,如按钮、外部中断等。当信号源触发时,复位引脚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使8051从停机状态恢复到运行状态。

网友S:
要使用外部中断唤醒,需要先使能中断系统,并配置中断优先级。这通常涉及到设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和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

网友T:
如果定时器0或定时器1被设置为中断模式,当定时器溢出时,会产生中断,微控制器从中断服务程序中唤醒。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单片机处于软件待机状态(即CPU暂停执行,但其他模块仍在运行),可以通过在主循环中添加适当的唤醒条件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V(2024-06-19):
看门狗定时器被启用并且计时溢出,微控制器将被复位并唤醒。

网友W:
8051哪来的睡眠模式

网友X:
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是控制单片机进入不同省电模式的关键。通过设置PCON寄存器的IDL位和PD位,可以选择进入空闲模式还是掉电模式。

网友Y:
如果MCU在省电模式下仍然保持串行通信接口活动,例如uart接收数据,它也可以触发唤醒事件。

网友Z:
外部复位可以通过向微控制器的reset引脚施加低电平脉冲(如rst)来触发,从而唤醒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