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ADC的速度多快?

楼主(2024-05-14):
笙泉的ADC转换速度最快为270 个clocks,因此ADC的转换速度如下:

Frequency
Conversion clock
Conversion time
Conversion frequency
12Mhz
22.5us
44.4Khz
24Mhz
11.25us
88.8Khz
30Mhz
9us
111.1Khz

网友A:
关于ADC转换速度,通常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型号会有不同的性能指标。

网友B:
笙泉的ADC模块因其高速转换能力、高精度和低功耗特性,在多种应用场景中展现出显著的优势

网友C:
差点看成采样率了

网友D:
精度、功耗、尺寸和成本,也必须在选择微控制器时考虑。

网友E:
笙泉科技提供的高性能ADC转换速度最快可达1Msps,支持16个外部通道,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F:
MA82G5D16支持OCD ICE仿真

网友G:
笙泉科技在ADC转换速度方面表现出色

网友H:
采样率:高精度12-bit ADC

网友I:
笙泉科技的MA82G5D系列单片机搭载了快速型ADC,其转换速度为10位@1Mhz

网友J:
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对ADC的转换速度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K:
了解笙泉特定型号的ADC转换速度,需要查阅该型号的数据手册或产品规格书。

网友L:
最快的ADC转换速度并不总是首选

网友M(2024-06-16):
笙泉的ADC转换速度最快可达1M SPS。

网友F:
在选择ADC时,除了转换速度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分辨率、精度、输入范围、通道数量等。

网友N:
通常ADC的转换速度与其类型、分辨率、以及所设计的硬件平台密切相关

网友O:
SAR ADC最快转换时间仅需670微秒

网友P:
直接的信息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的转换速率数值。

网友Q:
产品规格和技术参数,比较不同产品的转换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