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IAP读写时所花的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4-05-15):
请参考以下表格:

IC Type
Erase Page(512Bytes)
Program(Byte)
Read(Byte)
89 Series
21ms ~ 49ms
100us ~ 300us
30us ~ 71us
82 Series
23ms ~ 41ms
66us ~ 112us
1.8us ~ 7.8us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及其配置(如时钟频率)也会影响IAP操作的速度。

网友B:
IAP编程算法的效率也会影响读写时间。一些优化的算法可以减少编程所需的总时间。

网友C:
整个IAP操作的时间取决于需要更新的程序大小及Flash存储器的性能。

网友D:
计算需要读写的数据总量,包括要编程的闪存页的数量以及每个页面的大小。

网友E:
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和时钟频率也会影响IAP的读写时间。高性能的单片机可以更快地处理数据,从而缩短读写时间。

网友F:
将单个编程/擦除周期的时间乘以所需的周期数,再加上可能的延迟和通信时间。

网友G:
在实际的读写操作之前,单片机可能需要执行一些准备步骤,如解锁Flash区域、设置写入地址等。操作完成后,还可能需要执行擦除验证、写入验证等步骤,这些都会占用额外的时间。

网友H:
不同的Flash存储器具有不同的写入速度和擦除速度。例如,NOR Flash的写入速度通常比NAND Flash快,但价格也可能更高。

网友I:
IAP编程算法本身也会影响读写时间。例如,有些算法可能需要在写入新数据之前先擦除旧数据,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

网友J:
每款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都有其特定的最大读写速度,这通常由制造商在数据手册中给出。例如,某些STM32系列的单片机的Flash写入速度可能在几十到几百千字节每秒(kB/s)之间。

网友K:
写入的数据量越大,所需的时间通常也越长。此外,如果数据跨越了多个扇区或块,可能需要额外的擦除和编程周期。

网友L:
单片机IAP读写所花的时间计算涉及多个因素,包括Flash的擦除和写入时间、程序的大小以及数据传输的速度等。

网友M:
这和芯片内部的flash工艺有关系

网友N:
IAP的实现方式和代码优化程度也会对时间产生影响。例如,高效的代码和算法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操作,从而减少IAP操作的整体时间。

网友O:
如果IAP是通过外部接口(如串口、SPI、I2C等)进行的,接口的速度也会影响读写时间。

网友P:
Flash编程通常包括擦除和写入两个步骤。擦除操作以扇区为单位进行,每个扇区的擦除时间是固定的。写入操作则依赖于数据量大小,通常Flash存储器会规定每字节写入所需的时间。

网友E:
字编程可能比字节编程更快,因为它可以同时写入多个字节。

网友Q:
许多存储器被组织成页,IAP操作通常是按页进行的。页大小越小,读写次数越多,但每次操作的时间可能更短。

网友R:
如果IAP通过串口等通信接口接收外部数据,那么数据传输速度也会影响总时间。较慢的传输速率会延长整个过程,特别是当更新的程序较大时更为明显。

网友S:
用估算的数据量除以编程速度得到读写时间。如果是对整个单片机固件进行更新,还需要加上处理和传输的时间。

网友T(2024-06-14):
需要知道单片机的编程速度,这通常是用字节/秒(Bytes/s)来衡量的。可以从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或者相关的编程软件中获取这个参数。

网友F:
单片机的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读写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单片机的类型、内存大小、通信接口速度、编程算法以及所使用的固件版本等

网友R:
在进行IAP操作时,单片机上运行的其他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影响读写时间。为了获得最佳性能,建议在IAP操作期间尽量减少其他系统负载。

网友U:
IAP操作的存储器类型(如FLASH、EEPROM等)会影响读写速度。通常,FLASH的读写速度较快,但EEPROM可能更慢。

网友V:
IAP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特定的编程算法来优化写入速度或提高可靠性,这些算法的复杂度也会影响总耗时。

网友W:
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闪存的写入速度和擦除时间。

网友X:
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I/O性能也会影响IAP操作的时间。

网友Y:
要写入或读取的数据量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在设计IAP程序时,应尽量减少每次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Z:
如果IAP是通过某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进行的,那么接口的传输速率也会影响总的读写时间。

网友AA:
不同的单片机可能使用不同类型的闪存,其写入速度和擦除时间也不同。一般来说,NOR Flash的写入速度比NAND Flash慢,但可以直接按字节编程,而NAND Flash则需要先擦除整个块再进行编程。

网友AB:
整个 iap 操作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要更新的程序的大小和闪存的性能。

网友AC:
这与芯片内部的闪存过程有关

网友AD:
这与芯片内部的闪存工艺有关

网友AE(2024-07-16):
读取和写入时间通过将估计的数据量除以编程速度来获得。

网友AF:
在iap期间,可以使用特定的编程算法来优化写入速度或提高可靠性,并且这些算法的复杂性也会影响总的花费时间。

网友AG(2024-09-03):
查看MCU的数据手册,了解闪存的写入速度和擦除时间。

网友AH(2024-10-10):
IAP读写操作所消耗的时间因设备和环境而异,无法一概而论。通常,这些操作在微秒级别完成,具体取决于设备性能、固件版本和通信协议等因素。如需准确时间,请参考设备手册或技术规格表。

网友AC(2025-01-16):
整个iap操作时间取决于需要更新的程序的大小和闪存的性能。

网友AI:
iap的总运行时间取决于需要更新的程序的大小和闪存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