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什么是ISP 跟 ICP?

楼主(2024-05-17):
ISP & ICP是可以让您不需透过Writer也不需要将IC从板子上拆下来就可以更新固件的装置,详细说明如下:

ISP:首先,在使用ISP之前必须先将ISP的程序烧录至IC中(我们出厂就会先烧好了),当IC有Enable HWBS时,MCU Power On后就会先去执行ISP的程序,此时ISP程序会去侦测是否有插上ISP,有的话会等待Update,没有则跳回AP执行原程序。

ICP:功能跟ISP一样,不过不需要预烧ISP的程序,也不需要重新Power On就可以更新程序,唯只能使用在MPC82G516上。

网友A: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和ICP(In-Chip Programming)是单片机编程的两种方式,

网友B:
ICP是在电路编程的方式,它依赖于单片机出厂时预留的下载接口,如SWD(Serial Wire Debug)和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通过这些接口,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下载工具(如JLink、STLink、DapLink)将程序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中。ICP通常用于调试阶段,因为它不仅允许编程,还提供了调试功能,如断点设置、变量查看等。

网友C:
ISP是系统编程,还有个名词叫IAP,应用中编程。

网友D:
ISP,即在系统编程,允许用户在单片机已经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编程。

网友E:
与ISP相比,ICP提供了更深入的访问权限,可以对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类型的存储进行读写,包括通常不可用于ISP的类型。

网友F:
ISP是通过单片机内置的Bootloader程序引导的烧写技术,而ICP是通过在线仿真器对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写

网友G:
ISP是一种在系统编程的方式,它允许开发者通过特定的通信接口(如串口、USB、SPI、I2C等)将程序代码上传到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中。这种方式通常需要使用芯片厂家提供的烧录工具,例如STC单片机的《STC-ISP》上位机或STM32单片机的《STM32CubeProgrammer》上位机等。ISP的优点在于它简化了编程过程,使得单片机可以在焊接在电路板上之后仍然可以进行程序更新,无需拆卸。

网友H:
ICP类似于ISP,也是在单片机安装在电路板上时对其进行编程。然而,与ISP不同的是,ICP通常指的是使用专门的硬件设备通过电路板上的编程接口来直接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网友I:
ISP的一个优点是方便快捷,适用于产品开发阶段的快速迭代和现场升级。例如,STC系列单片机常使用STC-ISP软件通过串口进行编程。

网友J:
ISP和ICP都是现代单片机编程中常用的技术,它们提高了开发效率和灵活性,使得单片机的编程和调试变得更加方便。

网友K:
ISP侧重于利用单片机的通信接口进行编程,更适合最终产品的现场更新,而ICP则更多用于开发阶段或需要更高编程速度和可靠性的场合,通过专用编程接口实现。

网友L:
ICP是指在电路编程,通常需要使用在线仿真器(如J-Link、ST-Link等)通过SWD接口对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写

网友M:
ICP是指在单片机芯片内部进行编程的技术。

网友N:
ISP是指在系统编程,允许在单片机已经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情况下,通过外围接口(如USB、UART、SPI、I²C、RS-485、CAN等)进行程序的烧录和更新

网友O:
ICP适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批量编程,或者在单片机已经安装在最终产品中的情况下进行编程。

网友P:
ISP是指在不取出单片机的情况下,在电路板上对单片机进行编程的技术。这种编程方式允许开发人员在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情况下,更新或修复程序代码。

网友Q:
ISP通常通过专用的编程接口(如串行端口、并行端口、USB接口等)实现。这种方式对于需要现场更新程序或对多个设备进行统一编程的场景非常有用。

网友R:
ISP,即系统内编程,允许用户通过单片机的通信接口(如USB、UART、SPI、I²C等)对其内部的程序存储器进行编程或擦除操作。通常,ISP需要单片机事先内置有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或者外部设备通过特定的通信协议触发单片机进入ISP模式。

网友S:
ISP通常需要单片机内部固化了一段引导程序(Bootloader),该引导程序负责将新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存储器中

网友T:
ISP更侧重于在系统级对单片机进行编程,而ICP则侧重于在芯片级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网友U:
ICP通常需要专门的编程器或调试器

网友V:
允许单片机在运行应用程序的同时进行自我编程。

网友W:
ICP通常用于生产过程中的编程,例如,在批量生产时对每个芯片进行编程,或者在芯片出厂后发现需要修改时进行现场编程。

网友I:
ISP适用于需要频繁更新程序或在不方便拆卸单片机的情况下进行编程的场景,ICP适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批量编程

网友X:
ISP是通过单片机的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实现的。此方法适用于远程更新固件或在产品已经部署后进行固件升级,从而减少了维护成本并提高了操作效率。

网友Y:
一些单片机可能会有一个专用的ISP引脚,用于启动ISP过程,其他的则可能利用常规的通信接口如UART或SPI来执行ISP。

网友Z:
还有一种常见的编程方式是IAP

网友AA(2024-06-16):
ISP可以在不拆卸单片机的情况下进行编程,而ICP通常需要将单片机从电路中断开

网友Z: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和ICP(In-Circuit Programming)是单片机编程中的两种重要技术。

网友T:
ICP的优势在于其编程速度快且稳定,但要求电路板上预留相应的编程接口。

网友AB:
ISP强调的是通过软件手段在系统内对单片机进行编程,而ICP则是通过硬件设备在电路板上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网友AA:
ISP适用于需要频繁更新程序或在不方便拆卸单片机的情况下进行编程的场景。

网友AC:
ICP,电路内编程,是一种更为底层的编程方式,它通常需要使用特殊的硬件接口如JTAG或SWD。

网友AD:
ICP编程方式需要将单片机从电路中断开,然后通过专用的编程接口进行程序的烧写

网友AE:
ISP允许在不从电路板上移除单片机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编程

网友AF:
ICP 是指在单片机芯片上进行编程的技术。

网友AG:
Isp 是系统编程,有一个术语叫 iap,应用内编程。

网友AH:
isp就是系统编程,有个术语叫iap,应用内编程。

网友AI(2024-07-16):
isp更侧重于系统级的单片机编程,icp侧重于芯片级的单片机编程。

网友AJ(2024-09-03):
ICP适合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批量编程,或者在最终产品中已经安装了MCU时进行编程。

网友AK:
允许MCU在运行应用程序时自行编程。

网友AL:
另一种常见的编程方法是iap,

网友AM:
ISP可以在不拆卸MCU的情况下进行编程,而ICP通常需要将MCU从电路中断开

网友AN:
ICP,即在线编程,是一种更低级的编程方法,通常需要使用jtag或swd等特殊的硬件接口。

网友AO:
icp编程方法需要将微控制器与电路断开,然后通过专用编程接口对程序进行编程。

网友AP(2024-10-11):
Isp允许对微控制器进行编程,而无需将其从电路板上移除

网友AQ:
ISP可以在不拆卸MCU的情况下进行编程,而ICP通常需要将MCU从电路中断开,

网友AR:
ISP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负责为用户提供网络连接服务;ICP是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负责提供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