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何我的ISP无法更新?

楼主(2024-05-14):
请依照以下几个方式做确认:
     1. 更新步骤是否正确?

ISP更新的步骤为:

将ISP Programmer插上计算机 ->

载入Hex or Binary file ->

按下”Update Programmer” ->

将ISP Programmer插至电路板 ->

打开板子的电源 ->

按下update bottom

或是以下步骤:

将ISP Programmer同时插上计算机及电路板 ->

载入Hex or Binary file ->

打开板子的电源­ ->

按下”Updata Target”

     2. 确定接线是否正确及硬件是否正常?

确定是否有正确将Vcc, Dat, Gnd接到MCU上的Vcc, P3.1, Gnd上,并确认MCU电压正确以及Crystal有起振成功,

如果P3.1有另做他用请参考ISP/ICP Programmer User Manual的第六章special note for ISP设计电路。

如有示波器,可以确认是否Vcc以及Rst是否正常,如果在使用ISP时Vcc有突波或是Rst有讯号导致MCU Reset则会无法使用ISP更新程序。

     3. 确定IC内部是否有ISP code?

如果手上的IC是笙泉出货的新品都会有将ISP code烧录至IC内,如果无法确认是否为新品可以重新将ISP code烧录至IC内再做更新,烧录ISP code时需注意必须设定ISP memory为1K,Enable HWBS,并将ISP code (ISP_Code_vx.xx.BIN)烧至ISP的地址(ISP地址为IC的最后1K地址)

     4. 测试ISP Programmer是否损坏?

将ISP Programmer插上计算机后是否亮黄灯及绿灯,如果不是则代表ISP损坏。

插上后灯号正常,可试试看加载一程序并按下Update Programmer看看是否能够执行,如果fail则代表ISP损坏。

Update ok后可试着按下update bottom并用示波器量Dat pin,看看是否一直停在high或是low,如果没有数据输出则代表ISP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