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89系列的P1-4 pull up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4-05-19):
89系列大约47K左右,而82系列的电阻值如下表:

I/O Mode
L(3.3V) type
E(5V) type
Quasi-bidirectional
14K
11.8K
Push-Pull output
112.5
Input Only
X
X
Open-Drain Output
X
X

网友A:
89系列和82系列的主要差异在哪里?

网友B:
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噪声可能会干扰P1-4端口的信号。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有助于抑制这种噪声,提高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C:
上拉电阻是一种常见的电子组件应用,它连接在信号线和正电源之间,用以保持信号线在一个确定的高电平状态,除非有外部信号将其拉低。这种配置特别适用于开漏(open-drain)或开集(open-collector)输出,其中输出设备只能将电压拉低而不能主动提供高电平。

网友D:
常见的上拉电阻值范围通常在几百欧姆到几兆欧姆之间。

网友E:
电阻值的选择还会影响整个电路的功耗。电阻值过小会导致功耗增加,而电阻值过大则可能导致功耗降低但信号质量下降。

网友F:
这些上拉电阻的值通常是10kΩ到47kΩ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制造商和特定的微控制器型号。

网友E:
在经典的8051单片机中,端口P1的每个引脚都可以通过其对应的端口数据寄存器进行配置,以选择是否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G:
在标准的89系列单片机中,P1口的每个引脚都有一个内部的上拉电阻,但默认情况下这个上拉电阻是禁用的。

网友H:
这个上拉电阻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I:
当需要使用内部上拉电阻时,可以通过编程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来启用它。

网友J:
标准的8051单片机内部并没有为P1-4端口直接集成上拉电阻。

网友K:
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通常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L:
在8051微控制器中,P1端口上的每个引脚都有一个内置的上拉电阻。

网友M:
89系列单片机的P1-4引脚的上下拉电阻阻值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值

网友N:
上拉电阻的典型值可以在10kΩ至470Ω之间

网友O:
典型值可能在20kΩ到50kΩ之间,但这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范围。

网友P:
89系列的P1-4的上拉电阻大约是47KΩ

网友Q:
较低的阻值会提供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高的电流,但也会增加功耗;较高的阻值会降低功耗,但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变慢。

网友R:
在实际应用中,这个值可能会有所变化,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制造商的规格。

网友S:
在大多数标准应用中,一个10KΩ的电阻是一个常用的起始值,它提供了足够的电流来维持信号稳定,同时不会对电源造成过大的负担。

网友T:
在很多情况下,P1-4 pull up指的是P1.4引脚上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具体阻值取决于你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要求。

楼主(2024-06-19):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设计者希望实现更精确的控制或符合特定的硬件接口标准,可能还需要对上拉电阻值进行精细调整。

网友U: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在没有外部电阻连接到引脚时,为引脚提供一个稳定的高电平参考。

网友V:
电阻值过小可能会导致过大的电流流过,从而损坏单片机或外部设备;而电阻值过大则可能无法满足电流需求,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