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要怎么减少EMI?

楼主(2024-05-13):
CDN, SC, ar, hz, EMI
要减少EMI可以从以下几个地方做修改:

1. 如果没有连接外部存储器的话,可以关闭ALE输出,要将ALE输出关闭只要设定AUXR为0x01(Set A0 to 0)就可以了。

2. 使用半速的振荡器,并且Enable 6T。(此为Hardware Option需用Writer才可设定)

3. Enable OSCDN使振荡讯号设为平滑输出。(此为Hardware Option需用Writer才可设定)

4. 参考下表及下图在振荡器旁加上电阻。

X1
8MHz
12MHz
16MHz
20MHz
24MHz
C1,C2
47pF
47pF
47pF
47pF
47pF
R1
R2,R3
OSCDN=1
33~680Ω
33~560Ω
33~430Ω
33~360Ω
33~300Ω
OSCDN=0
33~560Ω
33~470Ω
33~300Ω
33~220Ω
33~150Ω